请问在单片机系统中74HC244的作用,谢谢...

楼主(2007-10-29):
如题,同学说是用做下载程序使用的,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是驱动I/O口和 扩展I/O口使用的...
请问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能举例子说明下么..我还是个大三的电子信息工程系的学生...

网友:
    你说的没错,74HC244是驱动器,常用于I/O驱动,注意是单向驱动,245是双向驱动。

楼主:
    那请问 74HC244/245能为单片机提供下载程序使用么? 它可以代替传统的下载器而直接对单片机进行
    程序下载么??

    那芯片和并口该怎么连接呢?
    谢谢了

网友:
    74HC244/245本身仅仅是一个缓冲驱动器而已,用于增强你的信号带负载能力,也许可以用于单片机提供下载程序的电路里,但它本身是不具备下载功能的。

楼主:
    哦,真是太感谢你咯,谢谢...嘿嘿,那不知道它 的驱动能力有多大吖,用放大电路不就可以驱动负载了么?
何必用芯片吖?

网友:
    244/245驱动电流多达几十ma,甚至可以直接驱动微型继电器。使用芯片的好处是可以一驱多,对于多位总线驱动特别适用,如果做成普通分立的缓冲电路来驱动,要做成好多路才行,这样太占空间了,可靠性也不好。

网友:
    我没有使用244也做成了下载线

    244不是必需的

网友(2008-10-04):
    学习了
其实做法是有很多种
应用不同而以
    下载也有用232做电平转换的

网友(2009-12-26):
    在单片机系统中.可以用485和232来实现的.244本身是不具备下载功能.它仅仅是一个缓冲驱动器而已,用于增强你的信号带负载能力,

网友(2010-02-22):
    学习了。。。
原来是单向驱动芯片,对外提供较大的电流。。。

网友:
    只是一个驱动芯片而已,

网友(2010-04-12):
    244一般在下载线上用的较多。也不是必须的

网友(2010-08-10):
    我见过别的板子上用来扩展IO用。、

网友:
    不一定需要,主要看需要驱动的设备对功耗的要求大小与否,74hc244  可以增强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