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板时过孔到管脚的距离一般是多少mil

楼主(2007-10-29):
在布高密板时过孔到管脚的距离一般是多少mil
 这个的距离是20mil,是否可以满足生产要求,别外这个过孔打在丝印框上,有没有必要移出来

楼主:
再问一下
那一般最小的间距是多少mil就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A:
    一般是8mil。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
    学习来了,为什么一般是8mil呢?知道板子密度很高的时候,有的只做到了默认值5MIL,那样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网友:
    主要是生产工艺决定的,一般只有BGA会设到5mil,太近了soldmask会连在一起,容易连锡造成短路。

网友B:
    我的板子小   几乎是挨着焊盘打的  看样吗?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allen ,看来真的要好好学习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小   几乎是挨着焊盘打的  看样吗?会不会有影响?

    过孔要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孔都没打好怎么走线???

网友(2008-04-22):
    好贴要回,以前老看到说引脚电容什么的,搞不明白具体怎么设
今天算是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8mil。

    向8星前辈问好
向你请教个问题
    您进入这个行业多久了
您现在技术做到什么程度了
您现在多少岁了呢
    您可不可以写写您的大致求学工作经历呢?
    才鸟冒昧之处请原谅
期待您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