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先后问题

楼主(2007-10-29):
想问一下 这个电路里面的输入信号在布线的时候先经过电容好,还是先经过电阻好一点,个人认为先经过电容好一点,原因是输入信号如果有杂信号先经过电容就滤掉了,经过电阻
可能杂信号的幅度会增大,有可能电容不干净,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

楼主:
发表个人意见也可以!!!
不一定要说的完全正确,有兴趣的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680这个电路里面的输入信号在布线的时候先经过电容好,还是先经过电阻好一点,个人认为先经过电容好一点,原因是输入信号如果有杂信号先经过电容就滤掉了,经过电阻
    可能杂信号的幅度会增大,有可能电容不干 ...

    我怎感觉先经过电阻 再经过电容比较好
    电阻我认为就是起到一定的阻尼效果,避免信号的来回振铃什么的吧
加电路就是一个滤波
    而且这好像也是芯片手册上参考的电路设计吧
有时候对地也要加一个电阻其他阻抗匹配,例如视频信号在输入端一般都加一个75欧姆对地的电阻
    而且注意要把电容尽量放到芯片管脚的输入端附近

网友:
    5p的电容是滤除高频浪涌的,尽量放在驱动器的输出脚.这个电阻这么大,应该是上拉的吧,不像端接,位置无所谓,视频的75欧是用来端接和匹配,消除反射的.因为同轴线是75欧,

楼主:
    从阻值来看电阻是上下拉,那么这个电容在这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是滤杂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阻值来看电阻是上下拉,那么这个电容在这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是滤杂波吗
    RC滤波吧? 最常用的

网友:
    CLK信号沿通常比较陡,电容除了可以滤除毛刺,还可以延缓信号跳变沿,减小过冲,改善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