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
cjf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发布悬赏的,

网友:
    处理方法:
1。永远关闭 DRC!DXP 有非常好用的规则检查工具,可以根据需要打开和关闭各项规则。
    2。喜欢dxp 的朋友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在走不同部分的线时,经常设置不同的 安全间距, 如一般走线设 5mil, 进入 BGA 设 4mil, 手机甚至设 3mil,
    而铺铜时设 8mil 或者 10mil; 如果设置 为 最小的间距时,dxp 就不会老是 在等待什么了, 所以,我们铺铜结束最好立即把间距变最小间距;
    3。最多的情况,是从低版本的 protel 转过来的 pcb, 附带了太多的规则,,,, 解决方法是,导入时候就去掉这些规则,不然你只能一个一个删除,有时可能有 大于1000 多条规则。

网友(2009-09-22):
    要hide connections->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