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关于死铜的问题?

楼主(2007-10-29):
大家好,我又个问题问大家,希望能帮忙解答。
我没有删掉死铜就出板对板有影响吗?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很有可能是软件的bug啊!!!
个人认为对生产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蚀刻的时候会出现酸陷角,有时会造成蚀刻不均,导致板子报废,不过这个不用担心
CAM工程师会进行检查或是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但会报错.有一次还出现过看不见删不去的动态铜!真奇怪

显示问题 动态铜很小时 每属性避开了 就看不见了 把铜边框打开就能看到 或者把挡住的器间移开

网友(2012-08-14):
个人认为对于低速信号的板子来说没影响;对于高速的板子就有影响了 ,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在高速的板子上死铜就像个天线一样会带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