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度问题?

楼主(2007-10-30):
我想问一下,做封装时,pad 的精确到1mil行不行?在有阻焊比pad大5mil还是大10mil更好一点?

网友:
可以,在有阻焊比pad大5mil还是大10mil更好一点?这要看你的PAD大小与间距大小了,只要你的阻焊达到要求就可以了,不要连接起来报错,一般是达到5MIL以上吧,最小有4MIL的,这是我的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09-02-07):
我认为只要pad不突沿,留有0.2mm的余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
恩,差不多5-8mil就可以了

网友:
4-10mil均可

网友:
如果是4个MIL.
单边焊盘到阻焊就是2个MIL了.精确到这么小.工艺上做不出来吧.
我觉得是8-10MIL 这样.单边焊盘到阻焊就是4个MIL了.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CAM做工艺的.让他们来说吧.

网友:
4mil是考虑到高密度的PCB设计。因为板小元件多,本来元件就挨在一起,阻焊太大有短路的隐患,
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不希望元件的焊盘会被加大,我想严格按照我设计的文件来加工/
虽然从PCB工艺来讲,不加大阻焊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从出于保护自己,保护原文件的角度,
我比较倾向于0阻焊或相对较小的阻焊值:4-10mil

欢迎高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