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地平面上的噪声???

楼主(2007-10-30):
什么是地平面上的噪声???

在数字地上,可能会因高速数字信号在地产生噪声,那么什么是地平面上的噪声???是电流还是电压???

PCB上的“地”只是一个电位的参考平面,但有人又说是提供了信号的回流路径,那么在地平面上有电流流流过吗???
如果有,那么PCB上很多信号的电流都经地返回电源负极,那么多电流合在一起,将成什么样啦,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地平面上的噪声???

在数字地上,可能会因高速数字信号在地产生噪声,那么什么是地平面上的噪声???是电流还是电压???

PCB上的“地”只是一个电位的参考平面,但有人又说是提供了信号的回流路径, ...

意会 言传很难说  俺也新手 不懂大道理
举个例:如果你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电流电源等物理现象的人,你有权力可以说现在的电平面是0V参考面,而地平面是-3.3V  或者-5V等电源    把现在的正和负倒过来
你说的多电流集合在负极,那么其也一定流经正极 既然你能理解正极,负极也一样的

在有个:  燕子站在高压线上为什么不死呢?

 晕  我说啥了 迷糊

网友: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的那个贴里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9-1-1.html

网友(2008-01-08):
地平面上的噪声有个专业术语叫做地弹噪声。
指的是当电路中出现大的电流涌动时,在真正的地平面(0V)产生电压波动和变化。
我们在做音频播放时就曾经遇到过,主要考虑电源回流路径的阻抗问题,就是所谓的电源完整性。

网友:
地平面上的0V是假设的,如果你自己亲自对地的网络点进行测试会发现地平面不是一直都是0V的,它是有波动的,这种波动就可以称为噪音,当然波动的原因就有很多情况了。

网友:
期待高手继续解答

网友:
地平面只要有电阻存在,有电流通过,就有噪声。

网友:
很难理解哦。。。

网友:
    地平面上的噪声主要是指电压信号,任何引起地平面电压波动的都可以叫噪声,如果引起的噪声幅度很小,不足以影响板子电气性能,就可以近似认为没有噪声,产生噪声的原因有很多,地弹,信号回流,单点接地,外界干扰。。。,不同的板子对噪声的敏感程度也是不同的,有些板子200mV的噪声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有些板子不行。所以也不能说,大于XXXmV的就是噪声,反之就不是,只能在设计PCB时,根据板子情况,尽量降低噪声水平。

网友(2009-01-09):
    地平面上的噪声主要是指电压信号,任何引起地平面电压波动的都可以叫噪声,如果引起的噪声幅度很小,不足以影响板子电气性能,就可以近似认为没有噪声,产生噪声的原因有很多,地弹,信号回流,单点接地,外界干扰。 ...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说,当我改变地平面的电压为200mv时,相当于加了200mv的噪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