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07-10-30):
  什么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要求是什么?在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另外,这个 是开关电源吗?这是主板的CPU电源转换,它的每一组转换都要求有五条反馈信号线,见点亮蓝色的,这是为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多想有人能跟我好好的解释解释,资料都很笼统!现在我都糊涂了!

网友:
铜皮看得晕了,你能弄个原理图来就好办了。

网友:
我也要学  我也要学啊     贴个教程咯

网友:
迷糊 它认识我 我不认识它      高手呢?

网友(2008-04-25):
开关电源是通过高频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控制开关管,控制电路的导通和截至的时间,即改变对储能器件(电感、电容)的冲电时间改变电荷的储量从而控制电压高低的供电方式。

这种电源芯片一般都是5根线协调控制输出稳定电压,其中3根是调节输出电压的,2根是反馈的。反馈的2根线应该在电感后返回电源芯片哦

这种电路有些特别需要注意反馈线的铺设,有的要求比较高要求走线的最大长度比如(MAX1632)

网友:
反馈信号用于调节源端电源的输出,要求尽量短、粗,防止被干扰,取样点要在绿波电容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