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4层板来说:bottom层的走线与top的走线即便平行也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2007-10-30):
    对于4层板来说:bottom层的走线与top的走线即便平行也没什么关系吧?
    因为我愚见:中间既然有了地层与电源层作为返回路径的隔离应该可以把top的信号给屏蔽掉吧?

网友A:
    说的对啊!!!
    中间层已经隔开了,不会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啊!!!
中间层已经隔开了,不会受到影响.
    多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B:
    没怎么关注不同层上的平行线串扰问题.原则上垂直,可实际没这么理想.可能是我做的板层数少,又都比较厚,两个相邻的布线最少也有0.5mm以上,不上GHZ,都没去关心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关注不同层上的平行线串扰问题.原则上垂直,可实际没这么理想.可能是我做的板层数少,又都比较厚,两个相邻的布线最少也有0.5mm以上,不上GHZ,都没去关心过这个
    如果是两层就尽量垂直或者45度吧

网友(2008-02-21):
    没错,相互垂直就是指相邻信号层的布线方法

网友(2008-04-27):
    每天都有新发现,顶一下

网友:
    单层地,有60dB的隔离效果,
    两层地,有70dB的隔离效果.

    针对楼主说的四层PCB:因为中间已经有电源,地层,对交流信号,电源等效于地层,则大致有70dB的隔离效果.对于数字信号来说,已经是理想的隔离拉.

网友:
    如果是按信号层-电源层-地层-信号层,平行的话是没有串扰的,串扰只是针对相邻的两个信号层..

网友(2011-07-20):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