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关于DCDC电源转换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7-10-30):
    在系统板的设计中经常会用到dcdc转换芯片
这里想问一个弱问题:
如果系统中有多个电源1.8的数字与模拟电源,3.3的数字与模拟电源
你说这些对于数字与模拟的电源需要每个都独立由dcdc供电吗
    还是数字的模拟可以供用一个dcdc输出?在输出的端接处使用磁珠隔离开,见其他人是这么搞的
dcdc的地需要分数字或者模拟地吗?还是统一成一个数字地?

芯片的供电系统一般会需要多少个dcdc来支持?通过spec电源负载与功耗一般如何计算比较好?

楼主:
    继续追问一个问题吧:
    例如1.8v的模拟电源我通过一个DCDC转换出来后又分3路模拟1.8v出来到芯片
,那么分出来的是不是尽量是走线了?
因为3.3v转换前的电压与1.8的一样
    在电源层我只需要分割出dcdc转前的5v电源即可?还是这5v的走线,其他的走内层电源?
因为这些分出来的1.8v与3.3v只在多在芯片管脚附近使用
高手一般是如何处理这些电源分割问题的呢?

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吧 模拟部分 不同的模块有些还分出几个模拟地的

    对于电源 我是高亮起来分的 分割PIN的   那些外部接进来的 比如5v 或者12V
一般在接口处铺铜就可以了
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吧 模拟部分 不同的模块有些还分出几个模拟地的

对于电源 我是高亮起来分的 分割PIN的   那些外部接进来的 比如5v 或者12V
    一般在接口处铺铜就可以了
    拙见
    意思就是说对于供给模拟的电源部分dcdc对于的地使用模拟地?给数字的对于数字地?
这些dcdc器件布局是不是一般分布在芯片的四角处,并且是不是一般尽量放置在靠板边处比较好?

    这样通过磁珠引出来的电源通过对角的空间进去到芯片肚皮下?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有些芯片对角没空间呢 或者说芯片中间就是个大PIN

想贴个原理截图 不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有些芯片对角没空间呢 或者说芯片中间就是个大PIN

    想贴个原理截图 不敢啊
    怕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系统板的设计中经常会用到dcdc转换芯片
如果系统中有多个电源1.8的数字与模拟电源,3.3的数字与模拟电源
你说这些对于数字与模拟的电源需要每个都独立由dcdc供电吗EDA365高速PCB论坛  ...

    个人认为 dcdc芯片分出来的即使通过磁珠或电感 不能说它一定就是模拟电了或者数字电了 磁珠只是防干扰    其实还是一个样     只有你定义它做什么才是什么电源

网友(2009-12-24):
    想解决具体问题就把图贴出来,然后才能给你知道。不然都是书上的东西

网友:
    看你对数字和模拟的要求有多高了,有些数字电路对电源的要求比模拟的还要高。
    dc/dc的输出低频纹波比较大,一般不适合做模拟电源,模拟电源用线性变换电路比较好。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虽然开关型dc/dc纹波大,但是频率几乎是固定的,就比较容易滤波,线性的虽然纹波小,但是不好滤波。

网友(2010-01-25):
    从DC/DC输出所带负载大小的角来考虑,一般电流瞬间变化比较大的DC电压尽可能单独接地后再连接系统的Power plane;在整个系统的电源完整性设计中,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
    用几个DCDC是由选择的芯片,电源拓扑以及系统功耗决定的。如果电源的拓扑可以承担起系统的功耗,即使是1.8V和3.3V两路电源也可以用一路DCDC的电感复用来实现。其实在实际产品设计的时候除非一路电源提供的功率不能满足系统,否则为了成本一定会尽量减少成本而用一路DCDC。
    用磁珠将各路供给不同模块的电源隔开是为了减小各个间产生的杂波相互干扰
    不同的模块间供电除了需要用磁珠隔开,还要考虑电源轨道塌陷的问题,所以一般都会加在各模块供电主干上加一个10uf的电容(功率为1W的模块加10uf)

网友B:
    楼上的 俩电感复用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2010-03-28):
    楼上几位都说的比较全了。。这个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2011-07-25):
回复 网友C:

主要看你DC2DC芯片的电流了,如果在电流总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分给多个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俩电感复用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就是说一组DCDC电源在功耗满足的前提下是可以提供现有设备工作。可以称之为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