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则区不同走线对阻抗有啥影响???

楼主(2007-10-30):
有时候在某个地方设置个区域,里面的走线和外面的走线 线宽和间距什么的不一样 ,对控制阻抗有什么影响没?? 如果这些区域多  那么算阻抗时以哪个为标准呢??

网友:
    ms以最小线宽为基础吧

例如电源那块,芯片电源输入管脚出引出的细长的线连接在电容,同时粗的电源输入端也连接在上面,如何你芯片电源管脚的引线过于长了,就相当一个大的阻抗了吧

    你就想像一个大水管子连接了一个小水管子,不管你大管子多大多粗,连接小管子就流那么点水,负载大的时候流的可能更少

    愚见,请高手指正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线变粗其对应阻抗变小

是不是相当于比大小时 大就要大于最大的  小时就要小于最小的 那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看约束区域里面走的线多还是约束区域外面走的线多,以线多的线宽来算阻抗.不是差分线算阻抗时是不用考虑线的间距的.差分线就应该是按走线比较长的的线宽和线间距来算阻抗!
还有待高手考正!

差分线不都一样的走吗?阻抗只是个特征值

网友(2012-08-15):
    阻抗的分析,好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