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动Fanout方法的区别?
wi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两个是相同的,都是在调用Specctra。

网友:
    都一个程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以后就用Route/Fanout by pick方便点了!

一直都用这个     你说的另外那个还整不明白呢

网友(2007-12-19):
    speectra强大的功能依托于复杂的约束条件设置

网友:
    设置好才能用的好,我懒,一般自己打孔。

网友(2019-10-14):
    正在学习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