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 蛇形走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呀

楼主(2007-10-31):
说是要满足4H原则,这种说法对吗?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呀

网友A:
什么是4H啊??

楼主:
我是菜鸟我怕谁

H是走线到最近参考平面的距离吧,好象是说绕线是的平行线要满足4H。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的新手  互相学习咯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呀!!!赶快公布答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4H啊??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呀!!!赶快公布答案呀

    4h就应该是线宽的4倍间距长

网友:
    3h好像是理论上边界宽度吧
是至少这么宽

楼主:
    我是菜鸟我怕谁

    本人认为,20H的H是电源层与地层的高度,那这里的H应该是走线与最近地层的高度吧。要是线宽因该用W来表示吧

网友:
    楼上的大哥,他们问的是4H啊,也许题目出错了,无人解答吗????

网友:
    zt
    PCB上的任何一条走线在通过高频信号的情况下都会对该信号造成时延时,蛇形走线的主要作用是补偿“同一组相关”信号线中延时较小的部分,这些部分通常是没有或比其它信号少通过另外的逻辑处理;最典型的就是时钟线,通常它不需经过任何其它逻辑处理,因而其延时会小于其它相关信号。
    高速数字PCB板的等线长是为了使各信号的延迟差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数据的有效性(延迟差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时会错读下一周期的数据),一般要求延迟差不超过1/4时钟周期,单位长度的线延迟差也是固定的,延迟跟线宽,线长,铜厚,板层结构有关,但线过长会增大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使信号质量,所以时钟IC引脚一般都接RC端接,但蛇形走线并非起电感的作用,相反的,电感会使信号中的上升元中的高次谐波相移,造成信号质量恶化,所以要求蛇形线间距最少是线宽的两倍,信号的上升时间越小就越易受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
因为应用场合不同具不同的作用,如果蛇形走线在电脑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电脑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PCIClk,AGPClk,它的作用有两点:1、阻抗匹配
    2、滤波电感。对一些重要信号,如INTEL HUB架构中的HUBLink,一共13根,跑233MHz,要求必须严格等长,以消除时滞造成的隐患,绕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一般来讲,蛇形走线的线距>=2倍的线宽。PCI板上的蛇行线就是为了适应PCI 33MHzClock的线长要求。若在一般普通PCB板中,是一个分布参数的 LC 滤波器,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短而窄的蛇形走线可做保险丝等等

网友:
    走蛇形线一般都不需要关注形状,只管绕就是了。

网友:
    你绕来我绕去 晕乎乎的

网友:
    以个人工作的经验:
    1,走蛇形线在绕的时候SPACE推荐是线宽的三倍,如果空间很小两倍也可以接受,尤其是在弄DDR线的时候。
    2,直着绕,斜45度角绕都可以,千万不不要出现直角,要美观。
3,差分线绕的时候注意保持SPACE一直最小就可以了。

网友(2008-06-02):
这个不错,大家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蛇形走线要注意点:
■尽量增加平行线段的距离S,至少大于等于4H,H指信号走线到
参考平面的距离。
■尽量减小耦合长度Lp,Lp的延迟要小于等于6Tr。
■能不用蛇形线的尽量不要走蛇形线。
 ...

这个说得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