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蛇形线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们在走蛇形线时候,控制面板可以设置3种STYLE和3种 Corners 如下图:

请问下各种不同的走线形式优先级如何? ?对应什么信号线??

网友A:
    你用的啥子软件啊

网友B:
    已我二十多年的latout经验叛断,此人用的可能是传说中的allegr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我二十多年的latout经验叛断,此人用的可能是传说中的allegro

      神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啥子软件啊

ALLEGRO

    高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了.是人工绕!

       人工绕只是一个动作、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工绕只是一个动作、做法

    应该有参数设置
    就在菜单里面的选择吧
自己找找吧
我也不知道在那里了

网友:
    ALLEGRO有个特点 就是你执行什么命令,其对应的参数设置会出现在控制面板里  不用找 我想  LZ的意思是 那些参数设置对应什么信号  而不是去设置参数  比如说 一条信号线  你可以绕45度 也可以用圆弧形式绕  问题是选择那种是最好的 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阿!

    神啊 救救我吧  贴都快沉了 还没有人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啊 救救我吧  贴都快沉了 还没有人回答
    关键是俺们也对allegro不熟悉啊
只知道点皮毛呢

网友:
    我认为不一定要是ALLEGRO的  那种绕线方式我想别的软件也一样有的 各有什么区别的啊?

网友:
    其实它的参数设置就在右边的控制面板阿[localimg=400,250]2[/localimg]绕线形式的前两个都是针对单根绕线的,后面一个多数用在差分对的等长匹配!

楼主:
    那么那个绕线角度的选择问题呢?

网友:
    你用90度绕线吗?一般都是用45度绕啊!圆弧很少用。一般都是用在高速信号上,像很多的LVDS就要求用弧形来绕,还有就是客户要是要求的话就需要,弧形绕线对信号质量比较好!

网友E:
一不小心又偷师了一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又偷师了一招

交学费!大白天的出来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学费!大白天的出来吓人?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2012-08-14):
应该没有优先级,选则哪个用哪个,蛇形走线用于调信号线的长度,按照要求来就行,一般都有规定的。用哪种类型的蛇形走线看用哪个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我二十多年的latout经验叛断,此人用的可能是传说中的allegro

大神现在何方 沙僧愿陪同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