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楼主(2007-10-31):
BGA封装上面的PIN  有些没有网络的   为了便于走线   可以把他们删掉吗

网友:
请问一下,,,您要在bga的top层走多少线呀

网友:
不建议删除器件封装pin,删了有些软件可能连网表都更新不了,如果你确信这些pin一定没用,少量的pin删了应该没有关系,但pin多了就不要删,删了影响焊接的可靠性。

网友:
不能吧? 不确定

网友:
    最好不删除
    保证完整性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耶!每个封装都有自己特定的模型,即使那些无网络的PIN也不能删除,就像PCB007说当的
1.删了有些软件可能连网表都更新不了
2.删了影响焊接的可靠性
还有一点,要是你还想加网络的时候那你不是又要新建更新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耶!每个封装都有自己特定的模型,即使那些无网络的PIN也不能删除,就像PCB007说当的
    1.删了有些软件可能连网表都更新不了
    2.删了影响焊接的可靠性
还有一点,要是你还想加网络的时候那你不是又要 ...
    我也是这么觉得    可是我们工程师要我这样    是3个SDRAM兼容  实在是没有地方走线  而且是块单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耶!每个封装都有自己特定的模型,即使那些无网络的PIN也不能删除,就像PCB007说当的
    1.删了有些软件可能连网表都更新不了
2.删了影响焊接的可靠性
还有一点,要是你还想加网络的时候那你不是又要 ...

也许特殊情况吧 另外你这个封装可以另存改名的  就相当于新建的另一个封装了 就不存在更新问题了 不需要重新建

网友B:
    说的有理啊!!!虽然没有做许多板子,但感觉还是可以的.
实在是没有空间走线是可以删掉几个焊盘,不过焊盘是起到导通和固定作用,删的太多说不定敲两下就掉下来了 ,如果删掉焊盘的那个位置布线,这个器件的管脚还是存在的,有时在焊接器件的时候管脚很有可能划破阻焊接触导线,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理啊!!!虽然没有做许多板子,但感觉还是可以的.
    实在是没有空间走线是可以删掉几个焊盘,不过焊盘是起到导通和固定作用,删的太多说不定敲两下就掉下来了 ,如果删掉焊盘的那个位置布线,这个器件的管脚 ...

    既然是BGA 没空间才删除的  那就是走了很多线 存在很多PIN有网络了 怎么会有焊接不固定了的情况呢? 理解力有问题

网友:
    。。。。。如果删掉焊盘的那个位置布线,这个器件的管脚还是存在的,有时在焊接器件的时候管脚很有可能划破阻焊接触导线,后果不堪设想

    有些成品板上的锡珠什么的 ( 就像水珠溅到那样的水珠子) 就是刮下来的  或者有些板松香过多 也要刮干净的  质量好的成品板 你拿刀刮 你也不一定能刮破   更不用说一个小小的管脚

网友:
    说的也是啊!!!
    不怎么了解工艺啊要好好向你学习一下哦

网友:
    该好好学习一下工艺!

网友:
    是啊     想下生产线去看看

网友:
把线改细,间距改小,孔改小,再不行,那.............

还是不推荐这样做,
如果是样板,那倒是可以冒险这样做一次,要当成产品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