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一个画原理图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刚学的,在画原理图时遇到问题了。不知道管脚那里应该怎样填?

网友:
俺也新手
 那里填的是器件的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学的,在画原理图时遇到问题了。不知道管脚那里应该怎样填?
    器件的封装是关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封装是关键啊

    就是搞不太清楚,各种元件的封装怎么表示的哈.

网友:
      我不会画原理图,也来学习了!那里确实应该填器件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上就有封装库设计的板块,你可以到那里看一下。

    看了,谢谢。帖不多啊。还在等高人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的,在画原理图时遇到问题了。不知道管脚那里应该怎样填?

    你用的是pretel99 se吧,那里填写的是封装,具体填写的是什么要看硬件工程师用的是什么元器件.
每个元器件要都要填写封装(如果是要做PCB板的话),用来画原理就可以不要填写.
    不过不同作用的器件可以有相同的封装,不同的封装可以是同一种作用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的封装
要根据器件的资料Datasheet来做的,关键是对应关系一定要准确

管脚加工后,是不是也要重做封装?例如:电阻一般卧插,为节省空间,我要把它竖立起来插.就要自己重做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其他的封装来代替呀,比如电容的一些封装不是也是竖立起来插的吗? 就是改一下pin间距而已

哦,还有这一招啊?谢谢了.

网友(2009-07-11):
    那里确实应该填器件的封装

网友:
    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装。
CTRL+C CTRL+V多简单啊   DXP2004画原理图元件直接有对应的封装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相信你应该好好看看书,或者上网搜一些相关视频教程。这里应该添得是器件的封装。也就是你实际用的元件实际尺寸。所提供的封装库中没有建议学者自己画。毕竟想学画线路板这条路需要你自己摸索着自己去走!去买一个卡尺。建议买一个120元左右的。最好是哈量的。在我们这应该是品牌了。不知道在你们那有没有听闻。便宜的一般用不住。学着自己画,先从简单的画起。画板子是需要交学费的,只有试验过才知道自己画的板子有多烂。除非你身边有高人指点。或者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元器件PDF文档内部一般都有标准的封装尺寸!按照上面的尺寸基本上不用量也没问题。除非你看花眼了。不是你对应的型号才会出现此问题。如果你确认你的硬件没问题,可以在科技市场把需要的元件买回来,对应实际元件画肯定没问题的。在多的老鸟可能也没什么告诉你的了。我应该也不算老鸟。不过一般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0-06-12):
看元件做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