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路问题
liujie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源处的滤波经常是用LC电路。但是为什么有时LC比RC滤波效果差?

我的愚见:
随着频率不断提高
电感产生的阻抗效应将大大提高
电感最直接的理解就是电流不能突变

对信号本身可能有有抑制作用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RC滤波电路的电源内阻要比LC电源的大,R自身有损耗,有压降,不适合大电流场合使用,只能用于小电流情况下,LC不存在这个问题。滤波效果和器件参数选择有关系,不同的参数,会有不同的截止频率,如果你的截止频率要求较高,LC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截止频率很低,如:100Hz,还要使用LC滤波的话,L必须要很大,这样一来体积太大,二来显著增加成本(本来L就比C贵),这时用RC滤波会更合适些。

网友(2007-12-14):
    回答

    RC滤波幅频特性较为平坦,如果多几阶的话会更加平坦。而LC滤波则不那么平坦,随着频率上升有时会出现谐振,有时还会出现带陷,这就是为什么频率上升滤波效果变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