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的布线的选择方法问题
liujie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组总线(地址,数据,命令)驱动多个(多达4,5个)设备(FLASH,SDRAM,其他外设...)的情况,在PCB布线时,采用那种方式?
    常见的一个是T型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一个是T型结构

问下那个交接处的锡片(是不是叫锡片? )是怎么弄的? 还是打N多VIA??

网友:
    对于多负载总线,如果是不同类型的负载,推荐采用菊花链布线,如果是多个相同的负载,推荐采用星型或平衡驱动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