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问题

楼主(2007-11-01):
大家好,我把别人的封装MAKE  LIBRARY 后,怎么把所有的封装复制到我的库里面呢?

网友:
有路径要求的吗???

网友(2010-11-30):
在PCB文件中,选择Design/Make library生成库文件后保存,切换到Document窗口下,在库文件(格式为XXX.lib)然后右键点击,在弹出来的菜单中选择“Export...”,将库文件导出到一个地方,然后在.PCB文件窗口导入生成的封装库,导入封装库的时候,注意,在导入窗口中的“文件类型”选择下拉菜单中的第2个“PCB Library files(*.Lib)”格式,这样才能找得到封装库文件,找到后,点击Add添加库文件,剩下的操作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