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总路线走线方式?
cjf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1-01):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shortes  比较省空间.因为是中间驱动,所以反射要难控制点,驱动能力要求高点.
没走过PCI,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PCI总线的电平是靠反射叠加达到满幅度的,不管驱动能力有多强,只能采用图中第一种方式驱动,即菊花链驱动,这是PCI总线比较独特的地方。

网友(2007-12-24):
引用 网友A:
PCI总线的电平是靠反射叠加达到满幅度的,不管驱动能力有多强,只能采用图中第一种方式驱动,即菊花链驱动,这是PCI总线比较独特的地方。

    反射叠加,讲的好!

网友(2008-02-17):
    又学习到一点东西~~~

网友B(2008-06-02):
    两者拓扑方式不同,第一种是菊花链型,第二种是星型拓扑的变化.菊花链拓扑负载间影响较大,不过总线传输比较稳定.星型拓扑负载间影响较小,但要求驱动能力强.PCI总线的传输必须要使用菊花链拓扑.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者拓扑方式不同,第一种是菊花链型,第二种是星型拓扑的变化.菊花链拓扑负载间影响较大,不过总线传输比较稳定.星型拓扑负载间影响较小,但要求驱动能力强.PCI总线的传输必须要使用菊花链拓扑.个人意见!

同意

网友:
    唉,太深奥了,看不懂啊,

网友:
    除了走菊花链外,对PCI的等长也有要求,从始端到末端误差必须在1500MIL以内

网友:
Both of the 2 diagrams are daisy-chain - just cpu is in different location. since any device could be master, the cpu makes no differences with others. Cpu usually has abiter, no related to data signals.

My opinin: Both are OK.

网友(2008-07-23):
CLK线要求固定2.5INCH

网友(2008-09-12):
PCI总线 俺没听说有长度要求啊'
PCI也就最高66HZ,输出的建立保持时间远远大于输入的建立保持时间,有必要等长吗?
另外好象我仿真和测试得到的结论,PCI的驱动都是很强的.两种拓扑其实都是可以的,就看你仿真的结果这么样了,驱动很强,应该也可以.

网友:
理论上规定是说必须走菊花链,但实际走 T形也可以。
电脑主板上的PCI 走线就几乎做不到走菊花链,T 形走线也一样可以用。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
学习,没做过PCI

网友(2009-03-12):
大家谈的很精辟!呵呵

网友(2009-05-14):
实际上很难在板子上做到菊花链。T型和远端簇形是经常采用的。大家可以看看PC主板。
PCI时钟要求在2.5英寸是之在PCI板卡上,不是PC主板上的PCI时钟。

网友:
我想问下 PCI 的复位信号rst走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