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源分割起来确实挺麻烦的啊

楼主(2007-11-01):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呵呵
    今天刚布的板子
还没完工
    秀一下,见笑了
不好的地方多指正

网友A:
    你的时钟布线有待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钟布线有待改进。
    如何改?我的是4层板

网友:
    你那个打孔太密,容易形成地槽,有影响回流路径,容易产生电磁幅射.还有就是尽量少打过孔.

网友:
    X1出来的两根线应尽量靠在一起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褪藕电容放置的有些乱,布线打的孔太密了,你可以先把线引出去再打孔,这样就不会显得孔那么乱而且看起来也没那么密了。就像楼上说的那样,你的孔已经把平面层割了一道大口子了!!孔的间距要尽量拉大。还有那么多地 ...

    愚见:我也是按照电源输入端的退耦电容离电源输入端最近原则搞的

另有一个问题也探讨一下:
器件的布局密度如何定义的?模拟器件与数字器件到底靠多近不会有问题?
在控制板框长度上经验不是非常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框的大小一般是硬件工程师根据产品的大小定的吧。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你的这块板子那么大的空间的 ,因为现在的产品都是向小型化发展的。至于模拟器件距数字器件的距离我个人认为只要不相互干扰就行了,100mil的距离可 ...
    是啊
我把电容都在芯片管脚正对面的下方了啊
    与输入保持90度啊
    每个管脚都加上了一个退耦电容
我基本上整齐的对齐了
好多啊

网友(2008-03-11):
    楼上说过孔不能打太多,会造成地平面不连续,听起来也有道理的.
    但是为什么我在有些板子上看到人家故意打许多过孔整齐的一排排的,是接地的.说明写着是为了减少信号回路面积,就近接地.
还有在射频天线的上面铺铜时,会在天线两边对称打过孔,而且还沿着天线固定间隔的打.这个是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羡慕你啊,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
    空间足够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线间距拉开点呢?布线的规划上欠妥

网友:
    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哦
    左上角那地方,为什么用一跟线不换层走 好多线换层走的方式呢?

网友(2009-05-09):
分割倒不麻烦,关键是怎么设计每个电源区域
还有布局布线都有待改进

网友(2010-10-02):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