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问下定位孔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如下图:
                           A                                                                              B

A与B 有什么区别?? 用处咋样??
个人感觉A孔好  复杂嘛
不过我看到有些板既用A孔也用B孔    怎么不都用一样的呢?//?

网友A:
我还没画过板,与你一起等答案.

还是想问一下,你看到的孔,是用来测试定位的,还是用来安装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画过板,与你一起等答案.

还是想问一下,你看到的孔,是用来测试定位的,还是用来安装固定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也   电脑主板就有这些孔

网友:
固定孔,A确实比B要好,螺孔的作用其实有很多,我所知道的是
      1.起到固定的作用
      2.更好的接地作用(A更好)
      3.它还可以起到吸收杂讯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1 固定孔,A确实比B要好,螺孔的作用其实有很多,我所知道的是
      1.起到固定的作用
      2.更好的接地作用(A更好)
      3.它还可以起到吸收杂讯的作用。。。。。。

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那为什么不只用最好的那种 2种都一起用在同一块板上呢??

网友:
那样成本会高,而且我感觉,一般的电源和地用第二种就够了,第一种一般接机壳    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
除了楼上各位说的作用外
我认为第一种孔占的面积太大,减小了布线面积.第一种孔是要好于第二种孔不能都用上它要配合使用.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可不可以说说星月孔的作用
总结一下它的作用哦,让菜弟学习一下

网友:
    中间的大孔如果是非金属化孔,用作安装定位孔,如果是金属化孔,除了安装定位,还可以提供到地平面层的金属连接。旁边焊盘上的多个小孔,是为了让金属焊盘对地有更充分的连接,此孔又名“众星捧月孔”。

网友(2008-01-10):
    实际上那个图是错的。

网友:
    以前专门研究过不同:
    首先说第2种过孔,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磨损和焊盘脱落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和地网络接触的不良,给设计带来隐患。
    而第一种过孔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如果我记的不错的话,中间的大孔应该是非金属化的,这种孔是通过周围的小孔和地进行相连的,这样就避免了第2种过孔的弱点,但是这种过孔也是有缺点,就是前面兄弟说的占地空间比较大。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见解!

网友:
    第一种孔又名卫兵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