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属性设置问题

楼主(2007-11-02):
有些参数 我们可以在SETUP菜单下那里设置  也可以在EDIT PROPERTY 那里直接赋值  我想问下要是设置的不一样  会不会有冲突? 或者说 allegro会与那个为优先的参数??

网友(2012-08-14):
allegro的功能好多都是同样的功能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命令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