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般如何处理多电源与地的分割呢?

楼主(2007-11-02):
    请教高手:一般如何处理多电源与地的分割呢?
    从原理图到PCB一般如何设计会有好的效果?

愚见:
    例如我的处理中有数字1.8与模拟1.8,数字3.3与模拟3.3
其中模拟的1.8与3.3又各自分出几路来

    我在原理图在在DCDC转换芯片的输出端挂接着多个磁珠连接对于的电源网络
模拟的1.8或者3.3有时候也用单独的DCDC独立出来

这样电源网络就比较复杂了,在芯片管脚附近连接这些电源就显得困难不少

分割的电源是不是是不是尽量对于相应的地,不要出现电源分割跨越不同地?

    像地也是分好几个,大的分数字与模拟,模拟部分在局部又分出一个小模拟地,不同的模拟地也用磁珠跨接起来

在器件的布局上我尽量按照信号的流程来放置
    像供电的DCDC芯片我大多布置在板框的四周,使得通过磁珠的电源走线向芯片中心靠近

    感觉在处理多种电源与地费劲不少
    希望高手多指点这方面的经验
    我在布4层板上最感觉难的就是电源与地的有效处理了

楼主:
    同样压值的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需要分的很细致吗?
    对于DCDC芯片如何使用才能使得效果好
    种类多的同时就是给布局布线的时候带来不少麻烦

网友A:
    多电源设计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DC模块都会直接输出1.8V或3.3V等电源,如果同一电源如3.3V你要同时供给模拟和数字部分,通常需要增加滤波器隔离,如LC或PI滤波器,否则数字和模拟两部分电路极易干扰。但如果3.3V同时供给几路数字电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加滤波器,除非有特殊说明,如某IC有多个锁相环,对电源要求极高。对于地的分割,你可以参考下以前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9-1-1.html ,总的指导思想:尽量阻隔数字地上的噪声窜到模拟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电源设计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DC模块都会直接输出1.8V或3.3V等电源,如果同一电源如3.3V你要同时供给模拟和数字部分,通常需要增加滤波器隔离,如LC或PI滤波器,否则数字和模拟两部分电路极易干扰。但如 ...

    这个需要多研究研究了
    感觉布局起来确实挺麻烦的
    就算把相应的器件按照数字模拟分开 最后在分割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
    经验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电源设计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DC模块都会直接输出1.8V或3.3V等电源,如果同一电源如3.3V你要同时供给模拟和数字部分,通常需要增加滤波器隔离,如LC或PI滤波器,否则数字和模拟两部分电路极易干扰。但如 ...
    那个帖子比较形象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如何才能做的更好啊

毕竟电路与猪圈不能完全地类比
    电路比较复杂
    还要考虑各种辐射电场

    问题:电源分割是不是也不能跨越不同的地,是不是也最好尽量放置在对应的地所在3D空间区域?【针对4层板来说】

网友:
    对于类似数模混合的设计,电源分割不能跨越不同的地,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必须一一对应。但如果全是数字电路,多路电源只是用LC隔离,那完全可以共用一个参考地,而不需去分割它。至于你说的辐射问题,那就是EMC、EMI的问题了。

网友(2007-12-24):
    经历不很丰富,学习中!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经验积累了

网友:
PCB设计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高速SI仿真设计这个需要多研究研究了
PCB设计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高速SI仿真设计感觉布局起来确实挺麻烦的
PCB设计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高速SI仿真设计就算把相应的器件按照数字模拟分开 最后在分割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
PCB设计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高速SI仿真设计经验少啊

网友:
    经验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