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竖插与卧插的问题

楼主(2007-11-03):
画板时,电阻竖插与卧插,在元件PCB封装与原理图里填的封装是怎么弄的?

网友:
库里有的   或者自己建

网友:
如果是角度问题 可以在放的时候按需要旋转的 填不填无所谓吧

网友A:
电阻竖插与卧插,在元件PCB封装与原理图里填的封装是怎么弄的

在原理图中包含这两个封装,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包含这两个封装,这样效果最好。

有优先级的吗?还是都会调出来??

网友A:
它会默认一个,如果你要更改,可以在元件属性中调出来。

网友B:
楼上各位的意思是不是建封装的问题啊,如果是建封装那就是这样的, 这是卧插和竖插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会默认一个,如果你要更改,可以在元件属性中调出来。

举个例子说说吧

网友C(2008-01-02):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的意思是不是建封装的问题啊,如果是建封装那就是这样的,962这是卧插和竖插的区别

 第一个就是卧插的,第二个是竖捶啊,还要怎么举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就是卧插的,第二个是竖捶啊,还要怎么举例啊?

    是看看如何从属性中调出来.好像可以自力更生了.可以自己画一个元件了.

网友:
    一个元件怎么包含两个封装呢?继续等高手解答。

网友(2008-03-12):
    好象似乎找不到竖插哦~~~~~~~~~

网友:
    找不到吗?

    自己做一个啊

网友(2008-04-26):
    这两个封装,代码是有区别的吧?填封装时可以区分的呀

网友(2008-06-13):
    建庫時做兩個或更多的Decals封裝,分別做成水平或垂直或臥式等.再在編輯Parts時分配做好的幾個不同的Decals,根據自己使用的頻率設置好優先級.
    CAE封裝也是同理,建CAE封裝時畫出水平或垂直的圖形.編輯Parts時分配做好的幾個不同的CA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