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T测试主要测些什么?

楼主(2007-11-04):
请问ICT测试主要测些什么?

网友A:
    ICT就是In Circuit Test,在线测试,主要用来测试PCB板上元器件及走线网络的通断性,也可以对器件进行简单功能性测试,可以快速进行器件虚焊、焊反、漏装等故障定位。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一简写,就变得好神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来着

网友:
    很高兴 能和各位一起在这里了解各方面的知识

网友(2008-01-02):
    见过,没操作过~

网友(2008-03-18):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
    一般的ICT就是测试通断和阻容什么的,高级点的就测试一些存储器和二三极管,现在也有很对芯片做BS的。

网友C(2009-02-18):
    偶以前把一个贴片发光二极管放反了,貌似没检查的出来?

网友:
    ICT测试其实质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而已,很多时候都是测不准的.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人

网友:
    虽然经常听到这个词 不过公司从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09-03-21):
    ICT就是In Circuit Test,在线测试,主要用来测试PCB板上元器件及走线网络的通断性,也可以对器件进行简单功能性测试,可以快速进行器件虚焊、焊反、漏装等故障定位。
引用 网友A:

功能测试大概指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线测试机(IN CIRCUIT TESTER)是经由量测电路板上所有零件,包括电阻、电容、
    电感、二极体、电晶体、FET、SCR、LED  和 IC 等,  检测出电路板产品的各种缺点诸
    如 :  线路短路、断路、缺件、错件、零件不良或装配不良等,  并明确地指出缺点的所
在位置,  帮助使用者确保产品的品质,  并提高不良品检修效率.

网友(2009-07-14):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10-04-15):
    我正学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0-05-22):
    ICT测试其实质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而已,很多时候都是测不准的.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人
引用 网友E:

    LZ,千万不要这样说.ICT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1)首先能提高生产的效率.举个例子:假如一块单板,在生产的时候作业员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把一个电阻或者电容焊错了值,他们之间的值相差数倍.假定这块板不过ICT测试,直接进入FT.FT的维修员在维修该板的时候,找这个原因花的时间真的不好估算,最短也要半个小时.而ICT的测试速度是多少?一分钟几千个点,它发现这块板子元件值错误的的时间是几千分之一秒.特别是目前单板体积越来越小,元器件体积也越来越小,而且元件的值无法肉眼能读出的情况下,ICT无非是一个提高生产效率的高级武器.
    2)高端的ICT设备,象ANGILENT 3070,TEARADY TS,SPECTURE 88等设备能在测试完PCB开短路,LRC,BS以后可以在线烧录 FLASH,MCU等程序.而且能做简单的FT测试.

网友:
    当然任何高品质的产品都不是测试出来的,而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
    我们设计ICT,主要用来测试PCB板上元器件及走线网络的通断性

网友(2010-08-11):
    ICT就是一台有专用的测试硬件和软件挂靠在PC电脑的电路板测试机器。
    ICT是In-Circuit Test的简称,是通过对在线元器件的电性能及电气连接进行测试来检查生产制造缺陷及元器件不良的一种标准测试手段。它主要检查在线的单个元器件以及各电路网络的开、短路情况,具有操作简单、快捷迅速、故障定位准确等特点。

网友(2010-09-19):
    原来如此!受教

网友(2011-01-26):
回复 网友F:

主要测试线路中零件有无短路、空焊等,也以测出部分芯片的本体是不是OK,一般可测性也就是60%-70%

网友(2011-10-22):
引用 网友C:
    偶以前把一个贴片发光二极管放反了,貌似没检查的出来?

    你用的模式错了吧,极反ICT可卡的

网友(2012-01-09):
    ICT能测出芯片是否是好的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2-09-04):
引用 网友A:
ICT就是In Circuit Test,在线测试,主要用来测试PCB板上元器件及走线网络的通断性,也可以对器件进行简单功 ...

请问测试需要给什么文件?直接给光绘文件就可以了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文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