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怎么安装skill程序吗?

楼主(2007-11-05):
    有人知道怎么安装skill程序吗?
    听说这个可以用很多自定的命令?

网友:
    不是安装的吧? 是自定义的吧   象菜单那样加几行代码弄上去 在弄个链接 好像是这样

网友:
    首先要在环境变量里面定义skill路径,然后在allegro初始化配置文件里加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昨晚有个人告诉你到这来发贴的吧?安装SKILL程序不会很难,只要有人指定下就很快你也会了.是啦!你那SKILL程序是实现什么功能的?是你自己编的还是下载到的?

      等于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看看你的SKILL程序?资源共享一下!我把安装过程都和你说一编!(共同进步)

    晕 交易

楼主:
    是的,我在QQ群里知道的,说是有人教我的

    是的,我在QQ群里知道的,说是有人教我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好人,我试了过好像还不行啊。
    我是这样操作的:在这个路径下,D:\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文件夹下新建了一个skill文件夹,再把
    Command > dev
    E- Command not found: dev
    请问”还要自己建一个连接文件“.是什么啊文件啊?是不是这“skill的allegro.ilinit”谢谢。
    找不到啊

楼主:
    skill程序 是我下载的,刚在学习中,不过总是执行不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