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如何才能使得那些黄色区域成为焊盘?

楼主(2007-11-05):
    pads里面如何才能使得那些黄色区域成为焊盘?

要画一个地的铜皮,但是希望边缘是焊盘效果,如何才能做出类似的效果呢?

希望的效果是:
蓝色区域是地,黄色区域是该地的边缘焊盘

我试了试好像不能啊,我先画了黄色的copper pour,属性定义在solder mask bottom层
然后画蓝色的copper pour在bottom(暂时不定义网络)

我设置solder mask bottom层的copper pour级别低于bottom层的copper pour好像也不能实现类似的效果
    好像优先权也不起作用??

楼主:
    忘记加图了!!!

楼主:
    自己又反复琢磨了半天
出来的效果如图所示
    浅绿色是阻焊层的
    蓝色是底层的
    中间镂空的是使用了铜皮切割处理
反复多画了几个矩形才出来这样的效果

应该没错吧?

网友:
    导入cam中看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里面如何才能使得那些黄色区域成为焊盘?

    要画一个地的铜皮,但是希望边缘是焊盘效果,如何才能做出类似的效果呢?

希望的效果是:
    蓝色区域是地,黄色区域是该地的边缘焊盘

    我试了试好像不能啊,我 ...

    我想你的两个铜皮不在一层,设定优先当然没有作用,第二种方案中间地就被挖没了,好像不太对  ,

网友:
    我做一个.红的是焊盘,绿阻焊窗

加上助焊的样子,红的是焊盘,,蓝的是助焊

网友(2008-01-08):
谢谢
我来支持的了

网友(2008-03-19):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
    助焊一般是第几层,solder mask层是阻止绿油得吧

网友:
    简单方法,选个没用的层画块铜皮,在CAM里面设置好就行了

楼主:
    现在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画2D线在阻焊层即可
这个我已经用实际的板子试过了
效果明显
不知道其他人一般是如何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