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一个4层板,经验不足,多指教

楼主(2007-11-05):
    最近画的一个4层板,经验不足,多指教
尚未最好完工
多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挺好的

    那些浅蓝色的via都是地隔离via
本来是想分割地的
    后来想了想分割以后可能会更麻烦吧
就才有via隔离的处理,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看一些手机板上的RF信号都是通过密集的via包围相应的信号走线

    不对的地方请多拍

网友B(2007-12-25):
    不明白那个原件 为什么 要放成45°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那个原件 为什么 要放成45°角

可能和结构有关系,要不不会放置45°角的

网友:
    没画完呢啊。用2层就可以了,浪费。

网友(2008-02-17):
    4层板做这个啊?是什么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那个原件 为什么 要放成45°角

可能和结构有关系,要不不会放置45°角的

45度容易走线
    另外如果有阻抗匹配的话,也容易做

网友:
    左边的器件45°摆放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为了器件右边的线等长吗?
图中淡绿色的加粗线是地线麽?不是所有的板层的空闲区域都铺铜吗?比走线要好吧
    还有用via把线包围起来 包地 还是地隔离?搞不懂。。。

网友:
    练习板,鉴定完毕

网友:
mengzhu又出新作了,关注
可否贴出板子的stackup及layer routing 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和结构有关系,要不不会放置45°角的

尽量不要将元件放成45度角,影响美观CB大把空间;还有主蕊片顶上的SOP封装IC应有位置横放.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的呀?

用什么软件画的呀?

网友:
挺好的呢,
我要是有分,也给你加分了,
只不过要是VIA以后打孔里能注意一下,不要打成直直的一排,这样内层一避孔就是会一条沟了,EMI那边不好。
然后就是,要是能一层布下零件,尽量在TOP层布,那样比较省钱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VIA打孔打成直直的一排?
那么大的空间,背面的那几个小东西,为什么不直接放正面就好,省钱啊.
这样的板好像可以不用走四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那个原件 为什么 要放成45°角

不美观.如果不是结构限制,完全可不用这样放啊.

网友D(2008-04-17):
偶觉得过孔隔离没什么用!

愚见!

网友(2008-10-10):
回复 网友E:

:) 顶一下。

网友:
45度对上机器批量生产有影响

影响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偶觉得过孔隔离没什么用

说不好,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但是我感觉也是用处不大,而且破坏电源层,给我的感觉双层板狂打孔,四层板以上就少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偶觉得过孔隔离没什么用

说不好,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但是我感觉也是用处不大,而且破坏电源层,给我的感觉 ...

    多谢知道
    多层板是不是关键注意分区划分布局吧

楼主:
    这是我最近画的2层板的bottom

楼主:
    这是top部分走线

网友G:
    是不是还没删除孤岛?

网友:
    哇,都是高手啊,呜呜,俺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还没删除孤岛?
    不是孤铜
灌铜的时候就删除了

网友H:
    楼主布板数不会超过10块。(小板联系板除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布板数不会超过10块。(小板联系板除外啊)
    是不多 按需要画
    兄弟画过多少块了阿

网友I:
    感觉你的2层板效果很好,布局摆放很讲究,只是4层那块为什么没有采用同层走线包地的处理方式。你4层单板是什么性质的板子
    还有45度摆放的器件应该旋转一个角度这样可以避免换层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你的2层板效果很好,布局摆放很讲究,只是4层那块为什么没有采用同层走线包地的处理方式。你4层单板是什么性质的板子
还有45度摆放的器件应该旋转一个角度这样可以避免换层走线

    那是我最早画的一块测试板
反正要画一个4层板
    顺便把这个4层板设计流程也学了一下
测试板不用与生产

我后面画的那个2层板是应用到生产上的
    器件布局都在top上 bottom尽量保证完整的大地

网友:
    我们只是在画单面板PCB的时候IC会放置45度角,那样容易脱锡,画双面板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还没有画过多层板 ,向楼主致敬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感觉你的2层板效果很好,布局摆放很讲究,只是4层那块为什么没有采用同层走线包地的处理方式。你4层单板是什么性质的板子
还有45度摆放的器件应该旋转一个角度这样可以避免换层走线

    不包地是有阻抗控制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包地是有阻抗控制要求的

    包地和阻抗没有关系的,包地为隔离干扰。如果我包地时注意地线和收保护线的距离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