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跨越分割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如果分割的电源对应的地是同一个地网络的话
那么信号线跨越这些分割的电源影响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信号肯定有影响,特别是高速信号影响更大,有时没办法也是要跨越这些分割的电源(电源分割是正常的),但尽量不要让高速信号线跨过分割区域

可是对于4层板来说
bottom上的走线对应的一般就只能是分割的电源层了呀
    跨越有时候真的很难免?
    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网友(2008-01-08):
    很微妙的东西,呵呵,首先肯定肯定是有影响的,至于影响的大小跟电源平面和信号都有关系。最好不要跨分割,个人觉得如果跨分割了,每一个电源平面的波动是不一样的,这样从电磁波的原理上说,电源产生的电磁波就不一样了,这样每一个电源平面对信号线的信号质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容易造成信号的质量问题。
大家多讨论,感觉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呵呵,不知道如何来表达了。不上进的人就这样了。
大家讨论。

网友:
    想起来一个很好的比喻,
    如果你从两个不同高度而且还有两个落差之间还有一个间隙的地方走过,也会很耗费体力,信号也是一样的。

网友:
    SI和PI本来就是很抽象的东西,呵呵。我现在还不能表达的很清楚,这个需要功力的。我懒了,没有追求了。希望对大伙有帮助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