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lib文件?

楼主(2007-11-07):
在自己建立器件时,我只建了一个*.olb文件,请问,还有一个*.lib文件需要怎么建立阿?

楼主:
有没有人回啊?

网友:
一个完整的LIB包括很多封装,你是问怎么建立封装吗?

楼主:
表笑我啊,我是新手。
看书上说,在进行PSpice A/D仿真时,如果使用自己建立的器件,需要*.olb和*.lib文件同时存在,且器件的属性中包含PSpice的template。但是,我自己建的器件只有一个.olb文件,不知道,它的.lib怎么生成啊。。。。。

求救求救ing!。。。。。。

网友(2007-12-13):
LZ说的是这个吧?  俺也是新手  没弄过         等高手咯

网友(2008-01-29):
如何建立PSPICE和原理图SYMBOL的连接
作者:Golden Qian         日期:2007-5-10
    随着设计的复杂度越来越高,用PSPICE对电路进行仿真的需求就越来越多,随之产生如何将PSPICE模型和原理图SYMBOL链接起来就成了关键的一步,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和大家作一个探讨。
    下面分2种情况进行讨论:
    (一)  无PSPICE模型,无SYMBOL,用PSPICE产生SYMBOL并建立连接关系。
    (二)  已有PSPICE和SYMBOL如何建立连接
    首先大家知道PSPICE的模型库后缀名为lib, Symbol的后缀名为Olb.
    针对第一种情况:
    1.从网上下载PSPICE模型保存,以ON SEMICONDUCTOR的MJD44H1.LIB为例
    2.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打开MJD44H1.LIB

    4.File\Export to Capture Part Library

    4.点OK,系统自动生成元件外型(Symbol)库
    5.启动Capture CIS,File/Open/Library,打开MJD44H1.olb,查看Symbol,如需修改,自行编辑元件外型并保存。

    6.用记事本打开..C:\Cadence\SPB_15.7\tools\pspice\library\nom.lib, 加入.lib"MJD44H1.LIB",注册MJD44H1.LIB;(有了第6.步,就不会出现ERROR -- Model ...... used by...... is undefined)建立元器件模型成功
    Notes: 如想将多个类似的PSPICE模型集合在一起,下载后可以将后缀名LIB,改为MOD,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model\import导入多个MOD文件,然后save as.
    重复以上3,4,5步骤。 这样就几个零件Pspice和Symbol库就分别集合在一起了!
    针对第二种情况:
    本例中将采用系统自带的一个PSPICE和SYMBOL建立一个链接。
    1.先打开一个原理图的库文件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library.Transistor.olb,我们将给1R1001器件添加Pspice模型。

    2.选择1R1001,点击右键Associate PSpice Model..

    3.弹出Model Input Wizard:Selectmatching对话框,添加C:\Cadence\SPB_15.7\tools\pspice\library\bjn.lib到Selectlibrary to pick matching models,然后选择AWB2N1613。

    4.点下一步,Define Pin Mapping对话框,根据Symbol pin和Model Terminal对应的关系,选择Symbol pin.

5.如果想查看Model内容,点击View Model Text.

    6.点击完成
    7.Note:当配置完成后,建立原理图,将Transistor.olb增加到使用库中,右下脚就会出现PSPICE的图标.

    至此,您已建立了PSPICE模型和Symbol的联接!
莎益博设计系统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 莎益博设计系统的应用工程师为客户提供电话和邮件的技术问答。另外,提供对客户的技术培训。
・ SourceLink®在线客户支持系统提供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客户技术咨询和解答。包括每季度最新的软件更新,产品变更资讯,技术文档,解决方案等信息。
问题咨询

网友:
TO: numbdemon

碰到你这样的高手,真是我们的荣幸啊

网友(2008-06-25):
版主,各位高手:我的pspice  model 是用的别的人,怎么会是 read only  的,能怎样处理下吗?

网友:
版主,各位高手,大家好,我的orCAD怎么跟文中的讲的不一样,点击右键没有见到 “Associate PSpice Model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自己建了一个库,只能在某个 .opj文件中打开,再新建一个 .opj文件,我建的这个库就提示: the model ... could not be found in configured libraries   ,我看这个库中右下脚也会出现PSPICE的图标,但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xiong at 2008-6-25 19:53
版主,各位高手:我的pspice  model 是用的别的人,怎么会是 read only  的,能怎样处理下吗?

修改文件属性看看呢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xiong at 2008-6-25 20:12
版主,各位高手,大家好,我的orCAD怎么跟文中的讲的不一样,点击右键没有见到 “Associate PSpice Model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自己建了一个库,只能在某个 .opj文件中打开,再新建一个 .opj文件,我建的这个库 ...

上面介绍的步骤应该是可以用的,你在试试看呢。
确认一下Orcad的版本和证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文件属性看看呢

怎么修改,能不能具体点
我找了好多方面都不行
昨天看到了
是在建模的时候就有会选择产生
在use template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介绍的步骤应该是可以用的,你在试试看呢。
确认一下Orcad的版本和证书

我的是cadece 15.0 中的
不知道版本会低吗?
还有文中讲的第四步“ 4.File\Export to Capture Part Library ”
我的打开这个是反白的
不能用呀
时间不多,希望高手给我点帮助
感谢啦!

网友:
版主能不能告诉下我,你是针对哪个版本讲的,我这个版本好像也不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2010-04-15):
好贴,了解一下orcad和Pspice的库

网友(2010-07-06):
.lib文件自己用文本文件写一下就可以,只要符合pspice格式的就可以,然后存为.lib格式就可以,主要是你仿真的时候要设置路径(就是你设置瞬态,交流等仿真的那个窗口),让仿真软件能够找到你的.lib文件,.lib最好与.olb放在一起,并且名字一样,这样好利于管理库。

网友(2010-08-18):
还是没弄懂……

网友(2011-02-18):
怎么看不到版主的图片呢,其他人的都能看到,就你发的看不到,为什么呢?

网友(2011-07-28):
自己建立封装库

网友(2020-04-21):
请问,您学会了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