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怎么打开protel的原理图阿?????

楼主(2007-11-07):
    capture怎么打开protel的原理图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protel的原理图转为后*.dsn文件然后打开就是了

lz肯定想知道的是如何转才是王道啊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肯定想知道的是如何转才是王道啊
    呵呵

既然明白了你怎么也不说下?   俺也不懂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明白了你怎么也不说下?   俺也不懂 学习学习
    因为我也不懂啊
没研究过protel

楼主:
    是啊,请2楼的说说怎么转为*.dsn文件吧

网友:
    学习都排队啦   我容易吗我?      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