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直流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8):
我用万用表测直流电流的时候用不同量程测,怎么测出的结果不同呢?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指针式的还是数字表,结果应该都相同,只有误差不同。

网友:
    量程不同应该会有误差的
    敏感度不一样啊
    就像测电阻就更是了吧

网友:
    万用表测直流电流的时候用不同量程测,怎么测出的结果不同呢?是因为万用表的不同档位内阻不同,造成电路本身的电流也在变化。加上检测误差,故就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每次换档后 都要先调零在测 结果应该一样

网友(2013-05-14):
    万用表 本来就不是一个精密的仪器! 楼主我说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