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在siwave里面如何才能修改对应的电容电阻电感值等?

楼主(2007-11-08):
    siwave里面如何才能修改对应的电容电阻电感值等?
    今天导入一个pcb
所有的电容,电阻与电感都使用一个默认参数值
如何才能独立修改更换?
如何使用电阻电容电感库文件?
    用过siwave的多指点啊

网友:
    没有用过,有机会学习一下。

楼主:
    有用过次软件的兄弟姐妹多指点啊

网友(2009-01-16):
    只要双击就可以,修改参数

网友:
参考此图

网友(2009-04-26):
    谢谢版主指教!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07-10):
    我的也设置不了,显示灰色哦,不过有句提示:hint:modify part number field to edit component value fields 难道要先改PART NUMBER?

网友:
    呵呵果然要改PART NUMBER,多此一举

网友:
    1. 还有电容电感电阻不显示原PCB文件的数值吗?另外相应的寄生电容电感电阻数值是根据什么来设置,是不是有经验值或是什么公式?

2. 谐振模式仿真的频率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是根据原电路的工作频率还是其它?如果不管PCB板某一处
    发现谐振幅度大时,都是靠唯一的在电源端加去藕电容改善吗?

    3. 怎么分析S参数,怎么改善?

4. 激励源模式仿真是不是说在某一处加一破坏信源(或者说不良信号),检查其它相关联的地方是否有不量结果产生(正常应该没反应才是对的吧)?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