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SI大家一般使用什么分析软件呀

楼主(2007-11-08):
    那位能介绍一些通用的软件
500m以下的,以上的一般选择什么软件比较合适
这类软件如何有效应用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网友:
    用cadence的SQ足够了。

网友A:
    Allegro 的SpecctraQuest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 的SpecctraQuest可以了

    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教程啊!!!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光做个封装要学习好几百条规则,可是做个仿真不知道要看多少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教程啊!!!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光做个封装要学习好几百条规则,可是做个仿真不知道要看多少书

仿真也没好资料啊

有其他更方便易学更专业的好软件推荐的吗

网友C(2008-12-28):
    HYPERLYNX软件容易学点,不过只能对多层板进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HYPERLYNX软件容易学点,不过只能对多层板进行仿真

    莫非其他软件还可以对两层版进行仿真???

    一面信号成,另一面参考层,双面也可以仿啊(如果你的仿真对象net不换成的话)

网友(2009-07-13):
    siwave做PI放这个也不错啊

网友(2009-09-02):
    做PI最好还是speed

网友(2009-12-09):
    PI最好是OPI

网友(2010-08-07):
    一般的应用,SQ就行了吧

网友:
    Allegro 的SpecctraQuest可以了
这个软件 不好找
    各位有没
有的话 给我发一个:jisuanji20@163.com

网友:
    有没有SPEED或是OPI的,小弟初学,还望大家多多帮忙呀!

网友(2010-09-26):
    推荐Allegro 的SpecctraQuest

网友(2010-11-18):
有没有人用powerSI的,偶要用,没有软件。

网友:
转了一圈 还是回到cadence

网友D(2011-08-04):
Mentor HyperLynx
Sigirty PowerDC + PowerSI + OptimizePi

网友(2011-09-21):
引用 网友D:
Mentor HyperLynx
Sigirty PowerDC + PowerSI + OptimizePi

请问你有这些软件吗,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2013-05-14):
正版的,没有破解的。

网友(2013-08-30):
    500M以下的推荐Hyperlynx,easy-t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