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7中如何更改快捷键?

楼主(2007-11-08):
我在pads2007中发现可以更改快捷键,但不能更改右键菜单的快捷键,刚好有个功能只有右键菜单才有,请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在下图中就可以更改快捷键,但不能更改右键快捷键。请大家知道的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没用过2007,没见过这个界面.不过我知道,在所有的版本中都会有个MENUFILE.DAT文件,那个里面记录了功能命令和快捷键,可以自己改,不过改之前先备份.(我就是自己定义的)

楼主:
谢谢了!在2007中就是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2007,没见过这个界面.不过我知道,在所有的版本中都会有个MENUFILE.DAT文件,那个里面记录了功能命令和快捷键,可以自己改,不过改之前先备份.(我就是自己定义的)

你都定义了什么  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2005可以改快捷键吗?

PADS2005中可以更改快捷键吗?我发觉得这里修改走线要用CTRL+ALT+Y这三个键,特不好使,而我又会使用用到这个命令啊。

网友:
比如,把STRETCH改为F5,在MNEUFILE.DAT里面将所有的STRETCH行里面加入F5,(记得把原来F5的功能键改成其它的功能键)
MENUENTRY  Stretch    306     F5
...
...
...

楼主:
2005可以改快捷键吗?在PADS2005的安装目录下有个MENUFILE.DAT文件,打开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19):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tianhao -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PADS2007中发现可以更改快捷键,但不能更改右键菜单的快捷键,刚好有个功能只有右键菜单才有,请大家多多指点。

  你要改哪个快捷键.?不说出来怎么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pads2007的LOGIC可以更改快捷键么?比如,想把X镜像,Y镜像,90°旋转等设置成X、Y一个键就可以完成的可以么?请指教  谢谢

网友(2008-11-21):
    可以改,但是好像有的可以用有的不可以哦

网友(2008-12-25):
    logic2005的快捷键在哪里可以更改啊?
    有谁可以教一下?
比如上下左右移动的要用数字键,太麻烦了 能不能改为上下左右箭头?

网友(2009-08-06):
    pads2007里面没有menufile.dat这个文件。
要修改快捷键可以在customize选项里的keyboard and mouse选项,在commands里面选择快捷键,所有快捷键都可以修改。

网友(2010-01-02):
    右键菜单的快捷键 可以用宏定义录制操作

网友:
    比如,把STRETCH改为F5,在MNEUFILE.DAT里面将所有的STRETCH行里面加入F5,(记得把原来F5的功能键改成其它的功 ...
引用 网友A:

    要这样更改:

      tools->customize

网友:
    学习了,我也试试看

网友:
    用2007的,我试试

网友(2010-03-01):
    恩!
20楼的兄弟讲的好
good!

网友:
    谢谢了,3楼回复不错啊

网友:
    试过了,很实用。谢谢JIMMY 。

网友(2010-04-16):
    还可以吧!

网友(2010-10-11):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0-11-30):
    系统自定义的快捷键我感觉就不错!

网友(2011-04-20):
    谢谢,学习了个新招,感谢!

网友(2011-07-14):
    更改PADS 2007快捷键途径

网友: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
    很好,待会试试,呵呵

网友(2011-08-20):
    学习了,正在纠结快捷键呢

网友:
    在右键菜单中原本没有快捷方式的操作可以添加快捷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5可以改快捷键吗?在PADS2005的安装目录下有个MENUFILE.DAT文件,打开更改就可以了。

兄弟,可以告诉我这个MENUFILE.DAT文件路径可以吗?先谢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鼎,真得非常实用的技巧!

网友:
    pageup\ pagedown两个无法重新定义啊?

网友(2011-09-22):
    看了这么多还是没有 解决 PADS 快键的 设置方法    ... 2007  到底怎么设快捷键 ..

网友:
    更改MNEUFILE.DAT文件,可以实现

网友:
    不错,我回去再改改

网友(2011-10-28):
    本人也开始学pads,所以很需要快捷键的修改和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