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扑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了解?

楼主(2007-11-09):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走线的一种结构

网友A:
    常见的拓扑结构介绍:
    (1)点对点结构

常见的一种驱动端接一个负载端,可在驱动端串小阻值电阻或并联一个阻值为Zo的电阻在终端。

(2)星型结构

对于星形结构来讲,其负载分散,各负载之间影响小,但需提高驱动能力,减小驱动端的输出阻抗,可采用始端串阻方式实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改善有限,因此一般不要采用此种结构。

    (3)远端族型结构(也叫远端星型)

远端簇形结构是星形结构的一种变化,当各负载端接近时,需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在布线时应减小接头T到各负载端的距离。这种结构可在各负载终端处加电阻并联匹配。电阻阻值为n.Zo(n为分枝数)。

    (4)菊花链结构

    菊花链结构中负载相互有一定影响,但总线传输较稳定,常在最后一个终端,根据特性阻抗加上/下拉匹配电阻或并联AC方式匹配,不能用串阻方式解决反射问题。推荐使用这种方式。

(5)H型结构

    H型结构也是星形结构的一种变化,各负载干扰小,比星形结构易驱动,可在各负载端加并联上/下拉电阻或并联AC方式。

上述的几种驱动负载的走线方式,称之为拓扑结构。

楼主:
    明白,好像只是对电路要求高的,才会拓扑吧

网友:
    也可以这么理解,对电路要求高的才需要关注拓扑结构问题。

楼主:
    谢谢高手,不过我很少看到有PCB板做拓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不过我很少看到有PCB板做拓扑.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我也不知道哦  还还不要叫120了

网友:
    现在还没到在这个阶段

网友(2007-12-22):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拓扑结构介绍:
(1)点对点结构

    常见的一种驱动端接一个负载端,可在驱动端串小阻值电阻或并联一个阻值为Zo的电阻在终端。

(2)星型结构

    对于星形结构来讲,其负载分散,各负载之间影 ...

    讲的挺详细。
不过balanced T struture也应该算是一种topology,不过貌似和远端星型很像啊。

网友(点评):
想知道L1\L2\L3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T拓扑很有趣,我前几天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不过比它还多一个ddr

网友:
    平衡结构其实是远端星型的一种延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拓扑结构介绍:
(1)点对点结构

常见的一种驱动端接一个负载端,可在驱动端串小阻值电阻或并联一个阻值为Zo的电阻在终端。

(2)星型结构

对于星形结构来讲,其负载分散,各负载之间影 ...

   是在T那個位置並聯匹配電阻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拓扑结构介绍:
    (1)点对点结构

    常见的一种驱动端接一个负载端,可在驱动端串小阻值电阻或并联一个阻值为Zo的电阻在终端。

    (2)星型结构

对于星形结构来讲,其负载分散,各负载之间影 ...

高手能不具體講一下,菊花連得阻抗匹配.是不是每個R那裡都要匹配阿 ,而匹配的時候後面所有的都必須黨成負債..迷糊阿 ~~謝謝阿 ~`

网友:
谢谢allen,讲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2008-01-31):
受教了,关注中

网友(2008-03-11):
高手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各种结构的匹配电阻如何接呢,阻值如何定。还有什么情况下要用到拓朴,用那一种?谢谢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拓扑结构介绍:
    (1)点对点结构

常见的一种驱动端接一个负载端,可在驱动端串小阻值电阻或并联一个阻值为Zo的电阻在终端。

    对于点对点的拓扑,如ddr 内存芯片和FPGA(这里FPGA作控制)之间,在布线时候,匹配串联电阻或上拉电阻应该放在哪一端呢? ,一直很迷茫,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少...

网友:
    匹配串联电阻,一般都是源端匹配,而且离源端越近越好,这样才能起到效果,如果双向总线,比如data,就可能存在要2端都要匹配的情况,至于是否要加匹配电阻,以及具体阻值多少,是需要通过仿真来获取相关信息的。
    因为在Layout实现上,尤其bus上加源端匹配,在实现上会有难度,因为空间的限制,而且电阻连源端太远,效果也会不明显。
    加了匹配电阻,会使信号采样窗口偏移,也是一种调整时序的手段(也可通过绕线来实现),此外,对于抑制过冲也有好处,在一拖一或拖2拓扑中,加匹配有时是为了防止过冲打坏芯片,
但在一拖4或拖8的情况,负载较重的情况,最好少加。一个layout实现有难度,其次会使采样窗口偏小。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难免会曲解,求高手指正。

网友:
    学习了,讲得很好,在这里总能看到一些讲得很精彩的贴子
我想给你加分,可惜没有那权限,嘿嘿

网友:
    讲的很好啊,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0-01-18):
    我还是一点一点学起吧~~~

网友:
我以前走过一个拓扑结构的板子,有6个BGA的,相互之间拓扑,但拓扑结构图是硬件给的...

网友:
有文档吗?
1 S. v! z4 L  D/ J- [学习了

网友(2010-05-25):
不是很了解拓扑结构什么情况需要注意

网友:
菊花链拓扑结构中,一定要注意中间的那些信号波形,台阶信号有时很害人。

网友:
没错,我都遇到过,不知有没有什么方法改善下

网友(2010-07-13):
讲的挺好的,感谢啊

网友:
我只見過拓扑5根線的,

网友(2010-08-16):
保险的话50m以上频率  和走线在8000+mil的定要考虑走线结构!

网友(2011-02-18):
学习,有没有高人讲解一下,如何仿这些拓扑结构

网友(2011-04-27):
我也希望能早一天接触拓扑机构的PCB!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1-06-18):
讲的好,以前感觉很抽象的一个概念这么一说全清晰了,多谢

网友(2011-08-31):
我以前认为拓扑就是一种图形结构,看样子不够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拓扑结构介绍:
(1)点对点结构

    什么时候用到菊花链结构啊?看菊花链的结构,D到R 的距离不等啊?肯定对时序有影响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
    学习~!~!~之前就知道点对点和菊花链 还有Y型

网友:
    灰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1-11-23):
    还是不太懂用呀

网友(2012-05-21):
    长姿势了

网友(2013-04-08):
    电源用星形走线,有用菊花链的没有?

信号线有用到菊花链。

网友(2013-06-15):
能有点实例讲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