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BGA封装焊盘缩小的问题

楼主(2007-11-09):
有没有建封装的高手啊!!!
在建BGA封装时建的焊盘是不是要取实际焊盘的百分之80.急啊!!!!
帮忙啊!!!

楼主:
高手上哪里去了.讨论一下呀!!!

网友:
没弄过  不知道  闪人

网友:
高手呢?俺也来学习学习

楼主:
此问题有侍研究,顶下共同提高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要求吧...

就我的经验来说,建BGA pad究竟应该多大,首先看spec推荐值,其次要看BGA 的pitch有多大,还要考虑你的产品准备用多大的via,两个bga焊盘之间打了via之后能不能走线,...

另外要考虑在BGA area内,你的constraint怎么设置,多宽的线,多少的spac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要求吧...

就我的经验来说,建BGA pad究竟应该多大,首先看spec推荐值,其次要看BGA 的pitch有多大,还要考虑你的产品准备用多大的via,两个bga焊盘之间打了via之后能不能走线,...

另外要考虑在BGA are ...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要求吧...

就我的经验来说,建BGA pad究竟应该多大,首先看spec推荐值,其次要看BGA 的pitch有多大,还要考虑你的产品准备用多大的via,两个bga焊盘之间打了via之后能不能走线,...

另外要考虑在BGA are ...

貌似蛮复杂的~ 大有学问要学习

网友B(2007-12-21):
一般来说缩小10%-20%都满足可制作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缩小10%-20%都满足可制作性要求。

谢谢!!
在建bga焊盘的时候分最大值和最小,请问你是按哪个建的

网友:
"一般来说缩小10%-20%都满足可制作性要求。 ""

网友(2008-02-21):
引用 楼主:

谢谢!!
    在建bga焊盘的时候分最大值和最小,请问你是按哪个建的

我一般都会取中间值。当然如果PIN与PIN中间打过孔太大的话,侧以间距来定,总之不超过最小值。我的过孔一般取18(10),或16(8)。最小的还没有试过,估计国内的工艺上做起来也会困难

网友:
    我也没做过BGA封装,来学习学习

网友:
    大小和BGA类型有关,CBGA就不需要缩小了,钢网一般都需要特殊处理。
缩小目地是保持装配后印力平衡。

网友C:
    正解:我来回答你吧,BGA焊盘一般是焊球的85%左右,按照这个其它就不用担心了

    正解:我来回答你吧,BGA焊盘一般是焊球的85%左右,按照这个其它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我偷懒了
建封装基本都用封装生成器.不知道他是怎么取的,我只把数据对准了.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2008-03-24):
    封装生成器或按手册要求,都可以,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来回答你吧,BGA焊盘一般是焊球的85%左右,按照这个其它就不用担心了

别以为做封装像是做大饼,越大越好,有讲究的

网友:
    正研究这个

网友(2008-05-29):
    之前用的都是偷懒用生成器出的,看来学问还真多,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来回答你吧,BGA焊盘一般是焊球的85%左右,按照这个其它就不用担心了

学习了~

网友:
    一般是80%-120%

网友:
    没有设计过

    找个现成的

网友(2008-10-02):
    从网上下了个手机PCB,用的MTK的CPU,跟数据手册对比了一下,两个是一样的,都是0.3

网友D:
BGA封装技术又可详分为五大类:
1.PBGA(Plasric BGA)基板:一般为2-4层有机材料构成的多层板。Intel系列
2.CBGA(CeramicBGA)基板:即陶瓷基板,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连接通常采用倒
装芯片(FlipChip,简称FC)的安装方式。Intel系列CPU中,Pentium I、II、
Pentium Pro处理器均采用过这种封装形式。
3.FCBGA(FilpChipBGA)基板:硬质多层基板。
4.TBGA(TapeBGA)基板:基板为带状软质的1-2层PCB电路板。
5.CDPBGA(Carity Down PBGA)基板:指封装中央有方型低陷的芯片区(又称空
腔区)。

9.1        PBGA焊盘设计

焊球直径MM        参考焊球间距MM        焊盘直径MM/MIL        推荐钢网开口MM/MIL        推荐钢网厚度MIL
0.75+/-0.15        1.5,1.27                            0.60/24                                    24MIL 圆形           5~8MIL
0.60+/-0.10        1.0                             0.5/20                                     20MIL 圆形           5~7MIL
0.50+/-0.10        1.0,0.8                             0.40/16                                     16MIL 方形           5~6MIL
0.45+/-0.05        1.0,0.8,0.75             0.35/14                                     16MIL 方形     5~6MIL
0.40+/-0.05        0.8,0.75,0.65             0.30/12                                     14MIL 方形            5~5MIL
0.30+/-0.05        0.8,0.65,0.50             0.25/10                                     12MIL 方形            4~5MIL
通用规则:推荐焊盘尺寸为BGA封装体基板焊盘尺寸±1mil
或推荐焊盘尺寸比BGA焊球标称尺寸小20%~25%
兼容原则:焊盘直径不大于焊球最小直径。

网友:
一般BGA的焊盘取datasheet的中间值的80%~85%.

网友(2009-03-02):
80%-85%

网友(2009-07-04):
有需要做个记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太谢谢你了!

网友(2010-03-16):
一般在球直径的80%小一点,方便打孔和出线

网友:
    焊盘到底缩小到多少合适,我觉得应该和贴片厂家关系十分紧密,如果贴片厂工艺水平很高,我们可以把焊盘做的更小一些,这样走线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因为网站太垃圾,我的大作毁了!!!只剩下图片,不想再写了,希望对你有用

    AMD的FBGA guide
    “http://///www.amd.com////us-en/assets/content_type///white_papers_and_tech_docs/22247j.pdf

    网站垃圾,请自己去掉多余的/////

网友(2010-05-15):
    看看这个,很好的BGA封装 NXP MCUs in BGA

网友(2010-07-26):
    跟贴片工艺有很大关系

网友:
    是的跟表贴工艺有关,不能笼统的说.

网友(2010-11-04):
我做BGA的封装,都是根据给的焊盘大小来做的啊。有要缩小么?

网友(2011-03-03):
最大值的80%嘛
焊球与PCB焊盘接触的就只有底部,所以可以做小一点嘛

网友:
    要以芯片给的文档为准吧。

网友(2011-06-09):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都可以...

网友(2011-08-10):
    哦,刚做了 BGA,因弟一次做这个,还以为焊盘和那些贴片封装做的规范一样呢,,做的大了些,,,看来不能往大了去做,,,太大了,搞不好会短路,,,

网友(2011-11-24):
    我认为只要在给出的尺寸上保证焊盘间距是安全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查查IPC7351关于SMD焊盘的标准

网友(2012-01-09):
    bga的焊盘大小是依靠间距来决定的。
比如,一个0.8mm间距的bga,最小焊盘可以做到16mil

网友(2012-07-28):
    对于FBGA可以这样操作,焊盘直径是焊球直径标称值的0.8;
    要保证焊盘比焊球直径的最小值要小

网友:
    一般datasheet里面会有三个值,有最小,正常的,还有一个是最大的。一般取最小值比较好。

网友:
    根据IPC 7351美国印刷电路学会标准的推荐值,BGA焊盘缩小80%。
    但在画板的时候往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所以实际应用中,多取中间值。

网友:
    手册上面不是都有个推荐的大小吗,按照上面的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2-08-27):
    比如实际是0.6mm球的焊盘,IPC推荐焊盘采用0.5mm

网友:
    一般按照normal值的80%去做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2013-01-30):
于博士,有详细的教程,可以看下

网友(2014-05-15):
引用 网友D:
BGA封装技术又可详分为五大类:
1.PBGA(Plasric BGA)基板:一般为2-4层有机材料构成的多层板。Intel系列 ...

mark,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