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走蛇形线?

楼主(2007-11-09):
pads布蛇形走线的教程
谢谢提供这个教程,我有看过.可是现在还要一个疑问,我有试着按照这个方式去layout过,可是走出来的是135°的拐角,怎么才能走成圆弧?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是不是想走成这样的线.

是的话在这里设置 corners栏里选择FullArc

网友(2007-12-29):
雖然每用過pads,我想你那裡選了fullarc當然會出現弧形得了..
  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圆弧线很漂亮哦!

网友:
    pads不能和allegro比.pads 就比较痛苦(也可能有未知方法)        如果楼主坚持用pads可这样试一下:

    第一先改设置

    第二步走直角线(见意用router):

第三步选中拐角处(可以一次择多个),右击.   选择add miter

下面是完成的效果:

    个人感觉效果还可以,就是超麻烦..

    如果下面还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