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问下差分对???

楼主(2007-11-09):
差分对与差分对之间最小间距是多少? 对于CLK属性的差分对比其他的差分对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2020-05-22):
3W原则,对内&对对等长,  阻抗控制(最大程度保证+-平行走线)

网友(2021-08-11):
    在阻抗控制好的情况下,松耦合比紧耦合信号质量稍微好些,与其他差分对相比,CLK的能量很集中,频谱上属于窄带信号,因此更容易引起串扰,与周边信号严格保持合理距离,至少保证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