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11-10):
如何看no_rat完成了没有

网友:
你再把no_rat打开,看看还有没有鼠线不就OK啦?

网友A:
个人认为我这个方法还可以,就是把所有的图形符号都关掉(包括格点),然后显示所有的飞线,就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我这个方法还可以,就是把所有的图形符号都关掉(包括格点),然后显示所有的飞线,就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前提是你必须把所有的no_rat都要放出来!

楼主:
怎么把no_rat放出来

网友:
编辑属性命令.选中整个板子出现一个属性框,然后在no-rat前面打上勾勾,是删除不显示飞线的意思,然后按照我上面的意思去做

网友:
LZ问的不清不楚 回复的也糊里糊涂   楼上的是正道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以前在书上看到有评估鼠线密度的东东,也没找到,是不是哪个没多大用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