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高手是如何走等长线

楼主(2007-11-10):
    问问高手是如何走等长线

    在走等长线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蛇形走线【不管是pads还是allegro
    走等长时候会在布线器里面设置对应的长度约束,例如网络组或者管脚对组之类的长度约束
    在手动走线的时候一般会打开走线长度监控器
但是走出来的还是不好看,或者无法保证完全精确的等长
    效果也不太好

那么问题就是:
    如何才能走出漂亮的等长线?
    如何才能走出精确等长的走线?【需要完全等长,一点不差吗?】
使用自动匹配可以实现精确等长,但是结果非常之差,那么高手一般是如何走这些线的呢?

走这些线的原则是不是先保证最长约束的线,然后在走逐渐短的线吗?

    希望高手能从常用软件PADS与Allegro方面说说相关的技巧在那里呢

楼主:
    我在布线器里面设置长度约束了
    用自动走线效果很差
手动的时候走起来经验不足效果也很差,也无法做到精确等长效果,感觉有时候在有限制的空间里面直接拉蛇形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网友:
    等长怎么可能做到一点不差,都会有那么一点误差的,我们一般是先走完线,再来调等长!

网友:
    楼上的仁兄啊!我劝你还是鸟枪换炮吧?因为谁用99都很难做到

网友:
    99 好像可以自动调,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没用过99.

网友:
    我都是手動走,不知還有更好的方法嗎?

网友:
    一般我都是手动调整的,复杂一点的我会在PADS的ROUTER中设置一下可以严格走到等长。

网友(2007-12-21):
    依靠约束条件走出来的线还不不甚理想的。更多时候还是在打开布线monitor的情况先进行手动布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在netclass里设定你要等长bus.现在以D-BUS,J-BUS为例

    2在规则(rule)里设定饶线的要求,形状,gap,误差等

3执行tools--equalize  ...

网友:
走好线,再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用PROTEL的换AD6  你绝对适应很快

网友A(2008-02-28):
引用 网友A:

1在netclass里设定你要等长bus.现在以D-BUS,J-BUS为例

2在规则(rule)里设定饶线的要求,形状,gap,误差等

3执行tools--equalize  ...

讲得很好,鼓掌

网友B:
呵呵,我是用最最老土的办法,
就是用等长表,
一根根的绕,
方法呢,就是先整体看,比如DDR部分的线
先看CLK.CONTROL,COMMAND.DATA.DQS相互之间都有些什么要求
再根据要求,把每组线要做到多少算好
后用就开始绕了,
从DIMM的挤的一边开始绕,
先把一组内最长的线尽量缩短,
然后再不能缩了再把组内其它根线绕到它允许的范围内。

大概是这样,以前绕过好多线,相差1MIL的都做过,不过现在好久都没绕过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用最最老土的办法,
就是用等长表,
一根根的绕,
方法呢,就是先整体看,比如DDR部分的线
先看CLK.CONTROL,COMMAND.DATA.DQS相互之间都有些什么要求
再根据要求,把每组线要做到多少算好
后用就开始 ...

好历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用最最老土的办法,
    就是用等长表,
一根根的绕,
    方法呢,就是先整体看,比如DDR部分的线
    先看CLK.CONTROL,COMMAND.DATA.DQS相互之间都有些什么要求
    再根据要求,把每组线要做到多少算好
    后用就开始 ...
    厉害啊

网友(2008-03-31):
    希望有高手能提供点等长的技巧了

网友:
    一般的BUS等长还行 如果是有PACKAGE长度要求的话 就不好弄了

网友:
    请问什么情况下需要等长,如果频率150M的话,对等长有要求吗

网友(2008-04-30):
    现在画板哪有人用自动走线的,都是手工布线。自动走线太烂了。要哪天软件升级到自动考虑EMC、EMI等一系列干扰问题并加以解决的话,那就不用PCB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