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文件为何会变胖?

楼主(2007-11-11):
一个BRD文件,原来只有5M左右,现在改板后,体积变成10多M了,这是为何?

网友:
胖了,你是不是给它吃太多了!哈哈!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如何减肥啊?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文件贴上来瞧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BRD文件,原来只有5M左右,现在改板后,体积变成10多M了,这是为何?

    板子大,焊盘多,走线密度又密集
再加上多层密集走线
绘制了内层电源层或者地层都会增加数据
而且可能使用的是正片而非负片
数据量肯定更大啊

网友:
    数据量不同

楼主:
    PCB尺寸是很小的,只有23x33 mm^2, 10层板。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了内层的铜皮,别的没有变,文件大小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网友:
    ~~~

    应该是铺的铜皮的关系

网友(2008-02-16):
    可以这么想,文件大小与所铺的铜皮(正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