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时,相邻的脚可以不用画导线么?【已解决】

楼主(2007-11-11):
想尽量把原理图画的紧凑一点,相邻的脚只把脚移到靠在一起,不再画导线了,行么?

网友A:
如果原理图只是你一个人看,一个人用的话,就可以。但如果要给别人用或公司用的话还是清晰美观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理图只是你一个人看,一个人用的话,就可以。但如果要给别人用或公司用的话还是清晰美观为好。

答非所问啊,画图的最终目的是画板吧?我知道下面的画法是不行的。

网友:
画图的最终目的是画板吧?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工程师,原理图就不是专给画板用的,出了问题也要更改原理图,修理/技术员在修机时也要参考。还包括你到其它公司高就时这个原理图对另一个工程师也同样有用。如果你把一个元件的两个脚放在一起,有可能就你一个人看懂,故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用的,不管你怎么做都可以,但如果还要和其他人用就要考虑别人能不能看的懂。

网友A:
两个不同的元件相邻的脚只把脚移到靠在一起,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同的元件相邻的脚只把脚移到靠在一起,这个是可以的,

要是当原理图纸用的是可以的,要是生产PCB板是不可以的,因为系统默认的是不连接的
产生的网表是没有连接的网络的.必需用导线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当原理图纸用的是可以的,要是生产PCB板是不可以的,因为系统默认的是不连接的
产生的网表是没有连接的网络的.必需用导线连接起来

终于看到我要的答案了。谢谢。

网友: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答案有可能是错误的呢?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再找两三个电阻试试,在PCB中网络是同样会有的。在99SE中它会自动连接,但在POWER Logic中就不会。在前面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元件的二个脚放在一起,因为你的图刚好指向运放的两个脚。

网友C:
    确实是这样,不同的原理图工具,pin直接放在一起,不一定就全都默认连接,还是自己输出网表验证一下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不同的原理图工具,pin直接放在一起,不一定就全都默认连接,还是自己输出网表验证一下比较保险。

是个办法.这回该总结完了吧,心中有数了.谢谢上面回帖的几位朋友.

网友:
    非常敬配pangjihao的态度

网友B:
    唉,如果是那样的话看来老师教的也不怎么正确,记的他跟我们说一定要用导线连起,否则系统默认的是两个独立的元器件,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反正老师老说什么就相信了,经过这次看来已后要经经过大脑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如果是那样的话看来老师教的也不怎么正确,记的他跟我们说一定要用导线连起,否则系统默认的是两个独立的元器件,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反正老师老说什么就相信了,经过这次看来已后要经经过大脑再说话.

    呵呵,我买书自学。书上根本就不提这个问题。

网友:
    以后有问题都发到这个论坛上来,有好多的高手啊,他们都是在正在工作的,比那些老师好多了.

网友:
    俺来凑热闹拉

网友:
放元件的时候注意就可以了 ,软件自动连到一起的一般都有个提示如红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