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验正的问题?

楼主(2007-11-12):
报错是在底层的, 可是必须开了顶层才给显示,能不能只显示底层和验正,相关图片

网友:
在颜色设置中把不要的层勾掉就可以了。

楼主:
您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报错是在底层的, 可是必须开了顶层才给显示,能不能只显示底层和验正

第一张图是打开顶层和底层的,第二张图是只打开底层的,可是底层的报错也不见了,不好操做呀,所以的问,能不能只显示底层和验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报错是在底层的, 可是必须开了顶层才给显示,能不能只显示底层和验正

    第一张图是打开顶层和底层的,第二张图是只打开底层的,可是底层的报错也不见了,不好操做呀,所以的问,能不能只显 ...
    有时候需要配合的看错误

    光看一层也不行的啊

    呵呵 你是李嘉诚的后代啊

网友:
    貌似第一个图比第二个图在PIN间多点东西

楼主:
    没有,我一起抓的,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很不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需要配合的看错误

光看一层也不行的啊

    呵呵 你是李嘉诚的后代啊

    李嘉诚是哪位呀?有我钱多吗?我可是又加又乘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李嘉诚是哪位呀?有我钱多吗?我可是又加又乘的啊!!!!
    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李嘉诚是哪位呀?有我钱多吗?我可是又加又乘的啊!!!!

    1+1*1+1*1+1*1+1*1+1*1................     (里拉)

网友(2009-12-18):
    没有好心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