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的封装底层可以放吗?

楼主(2007-11-12):
今天偶然发现,我把电感(隔离地用的)放在了底层,但是看起来好像它的

块头比较大,常听人家讲底层放一些小的元器件,这个电感算不算比较小的,哪位清楚给指点一下,要是大家都知道的话不要笑我,记的回贴啊!相当图片如下:

旁边是个0603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偶然发现,我把电感(隔离地用的)放在了底层,但是看起来好像它的

块头比较大,常听人家讲底层放一些小的元器件,这个电感算不算比较小的,哪位清楚给指点一下,要是大家都知道的话不要笑我,记的回贴啊!相 ...
    我见不少板子上都放1208的大电容作为退耦用呢,有些还有大芯片什么的
要不行你就再放到top层

楼主:
    大家在给点意见,千万别小气呀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A:
    电感虽然不算太大,但是比较高,对高度没有限制要求的可以放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虽然不算太大,但是比较高,对高度没有限制要求的可以放背面。

同意,大一点的器件能放顶层的尽量放顶层喽,实在是没有空间了放稍微大一点的器件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大一点的器件能放顶层的尽量放顶层喽,实在是没有空间了放稍微大一点的器件也没关系

    好终于说到点上了,请问大家:

大一点的器件-----稍微大一点的器件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一直心里没什么谱,希望人能给我或许大家明确一下,,也先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
    本人的小小见解(只供参考)

    大一点的不要放在底层,如果底层就有很多大的器件,那也不差这一个了,在加工时都是先生产器件小器件少的一面,就是
为了防止在过回流焊时锡再次溶化,器件大的重力就会大于锡黏合力和回流焊里面的风力补(不过好小的),就会脱落。即使没办法器件放在底层了,在过回流焊也可以控制,
把下温区的温度设底一点,不让底面的锡的温度达到熔点,上下区温度差别太大会使板子变形,还有个办法就是加夹具,这样会使过回流焊时电路板上的温度均衡,效果
    肯定不会有回流焊上下两个温区温度相同的好,为了一个元器件为以后的工作增加了很多麻烦不划算了。要说什么算大的器件不会掉下来??
    本人认为有很多因素,和焊盘的大小,也就是说上面锡面积的大小和多少,还有温度和元器件质量的原因,还有回流焊是靠热风上下吹加热的对元器件
也有力的存在。要说元器件的大小,0805应该算是大的了

网友:
    楼上高人啊

LZ那板TOP还蛮多空间的啊?

楼主:
    我只是举个例子,就算这次摆下了,但下如果没放下,心可能又没底了 ,,大家要捧场啊

网友(2007-12-12):
    看你下边的机壳还有多高的距离 如果距离够 可以放

网友:
    华为印制电路板CAD工艺设计规范里规定:每平方英寸焊脚接触面的承重量应小于等于30克.具体多大的元件可没说哦,但我看他们也有在背面放很大的BGA的啊~

网友(2009-08-07):
    顶层(top)和底层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区分的,我基本都做双面板,所以不管顶层底层都放元件,看实际情况设计来决定元件位置,没有什么限制,只要做好EMC/EMI就好,不要搞出来不能用就行

网友(2010-07-0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与结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