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布局前如何用siwave进行pi仿真?

楼主(2007-11-12):
    见一文章中提到:
    当一块PCB的叠层结构完成后,在做芯片布局之前,就应先做一次PI仿真,确定电源分配是否合理,并预留出去耦电容的位置。

那么在实际的操作中是如何进行的?布局前的如何确定布局关系?难道是确定板子大小那样的仿真吗?

网友(2008-09-10):
    别当回事就行了。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实在是高!
但是也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实在是高!
但是也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呵呵

(1)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错的说法。
    (2)"做芯片布局之前,就应先做一次PI仿真",你可以理解为:布局指详细布局,详细布局之前做一次基于预布局的PI仿真。
    哪一种都对,就在于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