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布板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1-12):
就是往内面放元件时,元件可以翻来转去.但是,如果是IC,有可能会把背面朝板上了吧?这样画出来的板无法安装元件啊!

我要如何能确定,放上的元件都是正放的的呢?

会不会搞成像这样,要反着放才能正确连接? 记得见过在板中开槽,IC沉下去反着贴的板。可我不想这样。

会不会搞成像这样,要反着放才能正确连接?  记得见过在板中开槽,IC沉下去反着贴的板。可我不想这样。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可另一面也有元件呢?我是当它在上面的啊.层里没有改为下面啊.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不同的层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如红色和绿色,元件被翻过来的时候颜色会有变化的。

如果是单面板呢?

网友:
你确定你要的是单面板,就不能用翻转的,

网友:
单面板在底层走线,贴片类元件放在底层(贴片类元件和走线在同一层),插件类放在顶层(在贴片的背面),这样走线出来就不用考虑元件的反向问题了。

网友B:
你用的啥软件? 貌似是99SE 按X或Y翻转??     其他的好像 只是镜像或者 旋转    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啥软件? 貌似是99SE 按X或Y翻转??     其他的好像 只是镜像或者 旋转    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是啊,可以按X,Y反转。就担心这个呢。如果只是平面旋来转去,倒还不担心了。

楼主:
单面板,一样可以焊贴片元件吧?如7楼所说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面板器件好像只放在一个面上哦.要不放在BOTTOM层,要不放在TOP层.
但一般放TOP层哦.

我把单面覆铜的板叫单面板,双面覆铜的板叫双面板。PCB板厂好像也是这样叫的。价钱不一样。“单面板”两面装元件,不是更省钱么?

网友D:
记得protel99SE 有个命令可以生成3D板看效果的  你可以用那个验证的啊 不对的在改过来

网友:
既然两面都放置元件那还叫什么单面板?单/双面板/多层板是指的是有多少层铜皮就叫多少层板,1层铜皮叫单面板,2层铜皮就叫双面板,3层以上的就叫多层板,和元件没关的,因为元件对于板厂来说只是个焊盘,丝印的工艺。
其实只要在建立元件时没有错,在布板时放置的层次分清楚就可以了。很多东西要我们大胆地去偿试,不用去担心太多,也可以PCB图打印出来再用元件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protel99SE 有个命令可以生成3D板看效果的  你可以用那个验证的啊 不对的在改过来

哪一个命令哦?刚学的,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图,

谢了.真是个好功能。

经此一回,我记住了一个要点:放元件时,只用空格旋转,绝不要X、Y翻转。否则,麻烦多多。希望其他新手看了,也把这记在心上。

网友:
我把单面覆铜的板叫单面板,双面覆铜的板叫双面板。PCB板厂好像也是这样叫的。价钱不一样。“单面板”两面装元件,不是更省钱么? s
不一定吧??那以后在加工的时候就不一定省钱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真是个好功能。

经此一回,我记住了一个要点:放元件时,只用空格旋转,绝不要X、Y翻转。否则,麻烦多多。希望其他新手看了,也把这记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