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能快速简洁地验证电磁兼容理论?

楼主(2007-11-13):
    有什么软件能快速简洁地验证电磁兼容理论?
如何通过具体的实际仿真效果看看理论是如何体现的呢

网友A:
    我是从事电磁兼容设计的,电磁兼容并不是软件能模拟的,很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事电磁兼容设计的,电磁兼容并不是软件能模拟的,很玄
    从电源完整性与信号完整性处理好了是否就等于能解决电磁兼容性问题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软件来做这些的吧
不然系统复杂了光靠经验也很难做到呀
你重来就没使用任何一款eda软件支持吗?

网友:
    电磁兼容对元件的仿真很难模拟,和元件的参数变化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