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是如何显现3D图的?

楼主(2007-11-13):
是用什么软件才可以出3D图,因为有时看3D图对热分析,结构分析等都较明显,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听人说导入Pro/E中.可以实现,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出元件的3D图,PCB板的外形可以显示,但就是不见元件。

楼主:
在这个框中如何设置?包括层,谢谢了!

楼主:
Note   : Part type 1372 using decal DIP14: Shape found on layer 0.
Note   : Part type 100000PF using decal 100000PF: Shape found on layer 0.
就是没有Parts-Top和Parts-Bottom这两层。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显示出Parts-Top和Parts-Bottom,谢谢了!

网友:
我知道在Protel里可能看3D的.

网友(2008-03-28):
PADS和Pro/E之间的接口-IDF文件

PADSProE之间的IDF文件接口的大致原理是这样的,PADS中的二维器件加上高度导出IDF文件,ProE导入时根据器件的outline和高度模拟3D模型。

PADS

需要说明的是PADS输出IDF文件中器件的outline首先会在Shape指定的层中查找闭合外形线,如果没有找到会在layer0layer1中继续查找,都没有找到则用默认的可以覆盖器件外形的最小矩形来作为导出器件的outline
Select Export Items选择输出项,其中Keepouts类输出外框作为结构设计避让的参照。
Minimum Height设置输出最小高度限制,一些不影响结构设计的器件如阻容、TSSOP器件可以通过这个选项过滤掉。

1) 元器件必须有高度属性;
2) 元器件必须在指定的层中有单一的闭合外形线(PolygonCircleRectangle)。

参考资料:
l

这两文件可以在PADS的安装目录下找到,如:
C:\Program Files\Mentor Graphics\PADS\2004\Documentation\PowerPCB

网友(2009-12-18):
还有这样的事情??有教程么,我想学习,上面的看不懂

网友(2010-04-19):
对呀,我也想学一下,不知道是本人的智商出了问题,还是其它什么~~~我不管怎么看都看不懂

网友:
是指emn、emp文件么?
这个要在pore里面有对应的原件库,如果没有,PADS里面导出去的会根据你的丝印和高度做成一个立体,高度可以在导出去的时候统一设置,或者在做原理库的时候设置好上去

网友:
    我以前看到过,不会用PR/E,一直没学,做元件库的时候要做,高度要做上去!我只知道是这么回事哈

网友(2010-11-29):
    搞不懂,导入proe什么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狂赞楼主,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导入ProE后器件3D全变大了
原来在输出选项里Shape Layer必须且仅能指定为器件的3D外框所在层

网友(2011-01-23):
求高人指点

网友:
Pads看3D起码有如下4种方法:
1.高版本Pads自带的3D View;
2.导出包含3D信息的idf文件(2个都要)到ProE等软件;
3.转换PCB到Eagle,然后3D插件+PovRay可生成高度逼真的三维图;
4.转换pcb到Altium,使用3D视图;
重要的是,这四种方法都要求你的板上器件有3D信息或对应的3D模型

其实7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按照里面说的做
1.通读idf文件规格,弄明白输出的两个文件中哪些是器件的长\宽\高数据;
2.如果要精确的体现3D尺寸:
2.1.必须严格按照器件的datasheet用专门的软件做封装(如LP Matrix,它默认生成的3D数据在Layer25);
2.2.让结构工程师用ProE或Sloidwords制作3D模型;
2.3.手动在idf文件中添加3D信息;

另,说明:
1.pcb封装里带3D信息显示出来是一个3维的盒子;
2.不过3D view支持导入stl等3维模型;
3.3D view显示的很粗糙,还不如altium的3D视图逼真
4.最逼真的是上述方法2和3。推荐方法2,适合公司级,因为制作漂亮、细腻、精确的3d模型很费时间!

网友:
是的,是可以到proe的,效果很一般般就是了
Eagle的效果确实棒,ourdev好像有人把它的库提出来了然后怎么用的,没细看,搜搜吧

网友(2011-11-29):
请教大虾们一个问题:PADS的emn,emp文件导入Pro/E里如何使用自已建的元件?

网友:
为什么我导入PRO/E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见啊?